100uF,35V电解电容封装有2个,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EEEFK1V101P
https://industrial.panasonic.cn/ ... s/aluminum-cap-smd/

https://industrial.panasonic.cn/ ... d/fk-v/EEEFK1V101XP

这两2可以替换使用吗,有什么区别吗(第一个链接点不开。,图片上标了型号)

网友:
只要容量、耐压相同,一般使用无区别,可互相替代。在同容量、同耐压但外观明显不同的两种铝电解电容中,细长的比粗短的拥有更低的串联等效电感,可工作在更高频率,但安装时需要的净高空间也更大,所以根据需要选择就是。

网友A:
这两个电容的 额定纹波电流 不同,一个是280,一个是600。
对于一般的电路用,没有区别。如果在AC-DC滤波场合用的话,600的更安全。电路板尺寸能放下的话,建议封装用8x10.2的

网友:
不是打不开,两个电容都在一起
除尺寸大小不同
特性上不同的是纹波电流值和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容的 额定纹波电流 不同,一个是280,一个是600。
对于一般的电路用,没有区别。如果在AC-DC滤波 ...

实际使用的时候,纹波电流过大会导致电容内部过热,寿命缩短,压力阀动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