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调节器/超低压差稳压器

楼主:
之前用的稳压器是LP3986TL,现在想换个芯片代替它,求推荐一款超低压差稳压器。参数是输入电压3.3V,压差越小越好,0.3V以内。输出电流为150mA。重要的是成本要低。

网友A:
EUP7201也可参考一下,双路的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EUTECH/EUP7201.html

网友:
输入 输出都是3.3左右吗?还有其他的可以推荐吗?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UP7201也可参考一下,双路的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219045/EUTECH/EUP7201.htm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UP7201也可参考一下,双路的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219045/EUTECH/EUP7201.htm ...

能推荐一个输出也是3.3V的吗?因为后面用到的供电电压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