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问题

楼主:
请问只使用USB接口给其他设备供电,而不使用通信功能,是否只需要将D+,D-短接即可(最大提供1.5A电流)?还是需要加识别IC?如果只将D+,D-短接,而不加识别IC,是否需要限流IC呢?

网友A:
“是否只需要将D+,D-短接即可”
“短接”这个词令人感到不安。“短接”不是把电源两端短路吧?

网友B:
这个你的负载电路有关啊。你这是什么。拿手机来说,有的手机,检测到D+,D-短接,就识别成充电器,按照充电器的方式充电,也有的需要识别电阻,才识别成充电器。  不识别成充电器的话,充电电流就受限。 这根本不是模电问题啊。  如果你这是一个具体的电路,就把图放上来,看看关键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只需要将D+,D-短接即可”
“短接”这个词令人感到不安。“短接”不是把电源两端短路吧?

那句话肯定是D+,D-两个信号短接了,不知道你能从哪里看出是电源短接的

网友:
楼主的思维方向反了,手机的USB接口在充电时是“入”而非“出”,“入”的时候才有个识别问题,“出”则是标准的USB,跟什么短接数据线加电阻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至于USB的电源输出能力则是标准的,而且分版本号。现在1.x的应该难以见到,以2.0为主,3.0虽然会越来越多,但短期内还是2.0为主流。
USB2.0的输出能力为5V 500mA,即使有些接口有加强,但作为负载考虑供电时,则只能以此为准,超过则必须加单独的电源。类似的,3.0标准为5V 900mA,负载超出的话也必须加独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的负载电路有关啊。你这是什么。拿手机来说,有的手机,检测到D+,D-短接,就识别成充电器,按照充电 ...

被楼主带沟里了,注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