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串电容滤波

楼主:
75欧姆的电阻串联850PF 500V的电容可以滤掉短时的5000V干扰波吗?如果可以的话,这个“短时间”最长为多久?

网友:
“75欧姆的电阻串联850PF 500V的电容可以滤掉短时的5000V干扰波吗?”
说不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只能说对特定的干扰源来说,可以将其干扰信号衰减多少。而且这个干扰信号必须是给定幅度和宽度的。

网友A:
这个干扰信号幅度在0-5000V,宽度为1S,这样的干扰信号,采用75欧姆的电阻串联850PF 500V的电容进行滤波,可以将干扰信号衰减吗,是否衰减为5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干扰信号幅度在0-5000V,宽度为1S,这样的干扰信号,采用75欧姆的电阻串联850PF 500V的电容进行滤波, ...

“这个干扰信号幅度在0-5000V,宽度为1S”
宽度为1秒?
你那支电容早就被击穿,除非干扰源内阻非常非常大,大到几千兆欧(吉欧)。

网友A:
那就依照75欧姆的电阻串联850PF 500V的电容进行滤波这一设计来看,对于干扰源来说,最大的宽度是不是的小于R*C秒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依照75欧姆的电阻串联850PF 500V的电容进行滤波这一设计来看,对于干扰源来说,最大的宽度是不是的小于 ...

如果干扰源内阻很低(小于75欧),那么干扰脉冲的最大宽度要远小于R*C。脉冲宽度等于R*C时电容将充电到5000V的0.63倍,电容将损坏。干扰脉冲宽度大约为0.1RC时,电容两端电压不会超过500V。

网友:
好的,知道啦,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干扰源内阻很低(小于75欧),那么干扰脉冲的最大宽度要远小于R*C。脉冲宽度等于R*C时电容将充电到5000 ...

你好,再向你咨询一下,如附件图中所示,在输入电压一侧有高频干扰信号,现在在输入侧接上了75欧姆串联850PF再接地,这种设计可否直接将高频干扰信号直接过滤掉(图中输入电压为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再向你咨询一下,如附件图中所示,在输入电压一侧有高频干扰信号,现在在输入侧接上了75欧姆串联85 ...

我在2楼已经说过:说不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只能说对特定的干扰源来说,可以将其干扰信号衰减多少。
就你这个具体电路来说,你并没有说明负载是什么。如果负载是纯电阻,用于发热(例如电炉),什么干扰也不怕。如果是个电子设备,那强干扰可能使设备工作不正常甚至损坏。
干扰源、用电设备……这些情况不明,根本没办法说。

网友:
1S的脉宽, 这基本上全是差模信号, 用LC都够呛, RC无能为力了. 这么高的幅值, 时间还久, 说明信号源内阻也低, 显然楼主是瞎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