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hub使用

楼主:
github上下载了无数次源码,第一次使用github提交代码

使用起来挺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github使用过程

1、先在github上注册

2、下载客户端

https://desktop.github.com/

我使用的windows系统,直接点击Download Github Desktop Win7 or later

3、安装客户端

双击下载下来的GitHubSetup.exe文件,点安装,文件只有664K,是一个预下载文件,安装的过程中还需要连网继续下载相应文件

下载安装文件的过程

4、登陆

      下载完成后打开软件会提示登陆,输入在github.com网站上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点login

5、创建项目

点左上角的加号,选择Create,输入项目名后点Create repository创建项目

6、发布项目

点右上角的Publish,选择对应的用户名然后点Publish xxx按钮,xxx是你的项目名

github.com网站上刷新可以看到看到新建的项目,我的项目名称是jsble

7,同步网站上的更改到本地

在网站上点击Add a README按键创建一个说明文档并保存

在本地右上角的Sync后就可以将github.com创建的README.md同步到本地

8、在本地创建代码

在本地的项目名上点击键,选择Open in Explorer打开本地项目路径

创建一个android的文件夹

AndroidStudio创建一个android项目,路径选择刚创建的文件夹

9、同步本地代码到github.com

刷新GitHub软件提示有34个文件发生变化,在Summary处输入内容然后点击Commit to master

再点击右上角的Sync同步数据,同步完成后在github.com网上就可以看到项目变化了

网友A:
有离线安装包就好了

网友B:
把你的分享一下吧,我下载三次都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分享一下吧,我下载三次都报错

你是不能下载还是不能安装?
我刚在https://desktop.github.com/下载了WIN7 64和WIN732的都正常
70多M应该是离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离线安装包就好了

现在通过官网下载应该是直接下载离线安装包了

网友D:
多谢分享,SVN用的比较多,github直接是下载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谢分享,SVN用的比较多,github直接是下载代码

我以前也经常用github下载代码
SVN需要自己架服务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能下载还是不能安装?
我刚在https://desktop.github.com/下载了WIN7 64和WIN732的都正常
70多M ...

GitHubSetup.exe这个下了,安装的时候就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itHubSetup.exe这个下了,安装的时候就报错

你下载下来的文件多少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下载下来的文件多少M

就这个GitHubSetup.exe文件,文件只有664K,和你一样,安装到中间就会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GitHubSetup.exe文件,文件只有664K,和你一样,安装到中间就会报错

我下的怎么是80M呢?你再试试,不行我把文件发给你
https://desktop.githubuserconten ... HubDesktopSetup.exe
https://desktop.githubuserconten ... HubDesktopSetup.ms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下的怎么是80M呢?你再试试,不行我把文件发给你
https://desktop.githubusercontent.com/releases/0. ...

664k,点击安装后开始下载127M的应用程序,和你的过程一样,但是我的下载到不到一半就报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64k,点击安装后开始下载127M的应用程序,和你的过程一样,但是我的下载到不到一半就报错了

你QQ多少,我给你发过去吧,论坛上传不了这么大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QQ多少,我给你发过去吧,论坛上传不了这么大的文件。

云盘链接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经常用github下载代码
SVN需要自己架服务器吧?

是的,不过也很简单,和安装普通软件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64k,点击安装后开始下载127M的应用程序,和你的过程一样,但是我的下载到不到一半就报错了

注意:如果离线安装程序无法运行,就需要先安装.NET Framework 4.5。可先运行在线安装程序GitHubSetup.exe,安装.NET Framework 4.5。然后再运行离线安装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注意:如果离线安装程序无法运行,就需要先安装.NET Framework 4.5。可先运行在线安装程序GitHubSetup.ex ...

.NET Framework 4.5有的,之前安装visual studio时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T Framework 4.5有的,之前安装visual studio时装了

那就不清楚了,我的电脑昨天也安装了,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