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可以在电脑上运行程序 并输出到串口

楼主:
用什么软件可以在电脑上运行stm32的程序   并输出到串口   vs可以吗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那样的话你得有个模拟器   一般的话你在Keil里的写的程序只要通过仿真  在板子上就可以运行   需要注意的是在仿真里不需要配置芯片的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那样的话你得有个模拟器   一般的话你在Keil里的写的程序只要通过仿真  在板子上就可以运行   ...

要是只进行计算和输出串口 信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只进行计算和输出串口 信息呢

那还不如直接写个上位机计算然后用USB转串口发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