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TIM定时器的外部时钟模式1怎么配置

楼主:
具体情况如下:都是按说明手册里的步骤配置的     问题是 能计数   能触发事件更新中断(UIF)  可就是无法触发    触发中断(TIF)
还有就是   在外部时钟模式的情况下   需要设置重载计数器(ARR)的值吗?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刚开始学还整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学还整不明白

现在弄懂了  还是得多看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