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QFN-32的封装吗谢谢

楼主:
http://cache.nxp.com/assets/docu ... ch=1&sr=2&pageNum=1
这个怎么画啊
中间这么多过孔的焊盘怎么画?
四个角怎么画?
其他28个小焊盘怎么画的中间突出点。。。。

网友:
中间这么多过孔的焊盘怎么画?就是带孔的方焊盘嘛,先画一个,确定合适的边长,算好坐标,水平,垂直等间距复制出其他的就可以了。
四个角怎么画?  不需要按照它原有的形状画。可以画成正方形或矩形,适当向外延伸,露出芯片外边一定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
中间的那个是散热用的,实际上,可以随便做个露铜的焊盘就行,在布板时将焊盘那里打几个地孔,想打几个就打几个,想打多大就打多大。

网友:
要想画好这个封装,要看全它尺寸图

网友A:
中间的确实只是散热的,可以就按大框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确实只是散热的,可以就按大框画吧

多久之前的问题了,,,,过孔也按照图片画吗?这么小工厂做得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确实只是散热的,可以就按大框画吧

请问下里面的过孔怎么画?画多少个?按照官方给的太多了吧而且太小了,实际画多大多少呢?
1.百度建议散热过孔的间距在1.0~1.2mm,过孔尺寸在0.3~0.33mm。散热过孔设计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建议使用顶部或底部阻焊。
2.我是这样画的底层和顶层各1个焊盘,根据官方pdf画了64个过孔外径0.4mm内径0.254mm,孔间距0.6mm
1还是2号或者其他?顶部或底部阻焊是把焊盘改成阻焊层?焊盘怎么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里面的过孔怎么画?画多少个?按照官方给的太多了吧而且太小了,实际画多大多少呢?
1.百度建议散 ...

最好按照PDF的孔数画,不知大发明家 同学用的那家芯片这里有个32脚的,里面的孔么有那么多,请参考下面的孔的画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按照PDF的孔数画,不知大发明家 同学用的那家芯片这里有个32脚的,里面的孔么有那么多,请参考下面的 ...

NXP的,,,你的这个我也有,我需要的是8*8的,,,,,这不是官方要求的,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XP的,,,你的这个我也有,我需要的是8*8的,,,,,这不是官方要求的,我理解错了吗。。。

按照官方的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