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的超音赶美呢?

楼主:
2016年12月22日,某海军航空兵飞行团按计划组织飞行训练。

      “01、01,准备降落,汇报飞机高度……”上午7时许,参谋长李永文正指挥地面塔台人员引导在空战机降落,突然听到空地指挥通话中传来奇怪的声音,“祖传秘方,神奇特效!3个疗程,包去病根……” 飞行控制塔台内的人们呆若木鸡。

      在航线交错的城市上空,空地指挥通信就像是道路交通“信号灯”,一旦因频率受到干扰而失控,飞行员将得不到及时准确的调度信息,飞行器危险接近和相撞的风险大幅增加,严重影响飞行安全!“立即停用该波道频率!使用备用频率指挥飞机起降!”李参谋长当即请示上级启动应急程序,并迅速组织技术骨干查找干扰源。

      逐一检查排除机场超短波电台设备自身故障的可能性后,大家初步认定是机场附近“黑电台”的发射信号,非法占用了军机指挥频道。“黑电台”,是指不法人员未经许可,私自架设的功率占用通信频率发射广播、电视信号的信号发射器。尽管“黑电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中被明令禁止,但由于其搭建技术和成本低、宣传辐射范围广、经济效益良好,近年来,仍成为一些不法商家推销产品的广告平台。

=============================================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什么机型?  啥年代了, 难道还在用模拟通讯?

网友A:
这种黑电台如果落到敌军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黑电台如果落到敌军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黑电台“敌军”已经报废的不知道有多少,“敌军”才不会稀罕这种电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黑电台“敌军”已经报废的不知道有多少,“敌军”才不会稀罕这种电台。

写这篇新闻稿的人应该不会这么傻
这不很明显告诉“敌军"我们的通信系统不堪一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这篇新闻稿的人应该不会这么傻
这不很明显告诉“敌军"我们的通信系统不堪一击么

你以为“敌军”不知道?“敌军”知道得恐怕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

网友C:
这样的我军岂不是不堪一击?敌军很轻易就可进行干扰。这不能怪黑电台,只能怪我军技术太落后

网友D:
估计是螺旋桨那样的飞机!   夏天这天空就有那样的飞机在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我军岂不是不堪一击?敌军很轻易就可进行干扰。这不能怪黑电台,只能怪我军技术太落后

倒也不至于“不堪一击”。在很多方面相当落后是真的。问题在于是否正视这些落后。对落后视而不见,整天吹嘘有多么先进,那就不可能改变落后的状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螺旋桨那样的飞机!   夏天这天空就有那样的飞机在飞!

螺旋桨飞机未必就一定落后。美军现在也仍然有一部分现役螺旋桨战斗机。二战时的P-51,前些时美军又订购了一批(当然电子设备经过升级)。

网友:
螺旋桨在中低速时效率比喷气式高多了, 0.5马赫以下完胜后者. 喷气式发动机只有在特定的空速条件下有较高的效率, 速度过高过低效率急剧下降. 起飞过程简直是油老虎, 这也是涡喷向涡扇发展的原因, 合理的发动机应该是内外涵流量可大范围调节, 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主要是相对周围空气的速度)下获得最恬当的喷气速度, 原则上来说, 最好是喷出的气体相对于周围的空气来说是静止的, 此时效率最高, 但这太理想了, 不可能实现. 不过低速飞行时以较低的喷气速度喷出最多的质量, 高速飞行时以较高的速度喷出较少的质量, 是涡扇发动机设计追求的目标.

网友:
火箭发射需要很多燃料, 实际上就是因为低空低速的一级, 效率实在太低了, 跟据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式, 消耗了2/3的燃料, 只获得1/5的速度, 如果马斯克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 将一级火箭设计成大喷口的涡扇发动机, 如此一来, 一级火箭不一来不需要携带氧化剂, 另外还有扇叶将内能转化为动能, 吸入大量的空气混合后排出, 那就牛逼了.

网友E:
马斯克确实牛, 已经与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密秘研发Stratolaunch Systems多年了,Stratolaunch Systems是一架双体飞机, 装了6台波音747那样的喷气式发动机, 试飞成功后, 将用于平流层发射火箭. 在20KM高度发射火箭, 一级火箭可大大简化, 有效载荷可以翻好几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马斯克确实牛, 已经与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密秘研发Stratolaunch Systems多年了,Stratolaunch Systems ...

第一级火箭回收,是一种方案;用飞机当做第一级,是另一种方案。
看得出来,是多种方案同时实验,但目的是一个:降低发射成本。

网友:
马斯克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 据说12岁时3天时间学完basic, 并且写了下个游戏叫Blastar, 卖了500美元. 2001-2003年两年间自学火箭技术. 本来就是专家级的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火箭回收,是一种方案;用飞机当做第一级,是另一种方案。
看得出来,是多种方案同时实验,但目的 ...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网友:
这种现象不算奇怪,不排除是上对下兼容的结果。飞机机载电台可以有多个,现在的海军飞机都是长程的,应配有长距通讯用的短波单边带电台、近距用的超短波电台等。北约主战战机的超短波电台是数字化的,即构成所谓的“数据链”。不过即使北约的机载电台也可以工作在传统的单频模拟制式下,这是上对下兼容的要求。
国内引进的Su27及其早期国产化型号J11的电台都是传统模拟的,毕竟那是前苏联1980s初期列装的。但此后国内先后引进和仿制了西方的几个二流机载电台,具有加密通讯等部分数字化新功能。国产预警机列装后,应该也实现了部分数据链功能,但上对下兼容的存在,如果条例规定进场通讯使用传统单频模拟制式也不无可能,毕竟中国还装备着大量老旧的J7和J8,普遍升级这些老爷机的机载设备也不合算。
军用设备一般会采用设计时最先进的技术,但不代表始终能保持先进。现代战机越来越昂贵,要求使用年限尽量长些,这就会导致一段时间后,军用设备反而可能会比民用设备的技术老旧,即使在美国也存在同样问题。随便升级军用设备是不可行的,这涉及大量的换装训练,一下子搞升级会严重影响战斗力的保持。在国内还列装大量老旧飞机的现实下,使用过时的技术和设备也是为了保持日常战斗力的措施,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
国内航空业跟西方比,差距还非常大,想赶超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涉及的可远不止技术那么单一。

网友E:
想起来了, 去年火鸡伏击北极熊, 据火鸡说有进行无线电喊话, 而北极熊坚持说没有收到喊话, 这说明, 战机可能都有一个公共频道, 以便于不同的系统间进行紧急通讯, 那怕是敌对的双方. 而公共频道平时都处于接收状态, 并不会主动发送信息, 不会失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飞机未必就一定落后。美军现在也仍然有一部分现役螺旋桨战斗机。二战时的P-51,前些时美军又订购了 ...

那已经不是二战的野马了,机体、发动机、机载设备和武器都大不相同,但基本设计源自P51,这样可以控制成本。据说美军有意向采购一批这样的新野马(是否成交没关注过),用途是反恐巡逻和支援作战,毕竟这种低烈度的任务使用螺旋桨飞机会便宜很多。不过,美军自己是不会使用该机型的,主要是需求量不够大,这样反而会因训练、维护成本的过高抵消了飞机的廉价。这批飞机的最终用户是阿富汗空军。巴西在其一款螺旋桨初级教练机的基础上,改进推出了一款针对反恐、缉毒、边境巡逻等用途的类似飞机,不过现在还没找到客户,美军据说也买了几架,在和新野马做比较以最终确定买谁的。
美国还有家小飞机公司自费研制了一款面向同样市场的廉价但比较先进的喷气式战机,已试飞成功好几年了,但同样找不到买家,一直都未投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我军岂不是不堪一击?敌军很轻易就可进行干扰。这不能怪黑电台,只能怪我军技术太落后

等干扰到了机场,那还用再打么?单纯从现代空战的角度讲,使用什么电台实在无关紧要,对方的影子都没见着,战斗很可能已经结束了。但是,从情报的角度讲,机载电台就非常重要了。如果能轻松窃听到战机与战机间、战机与地面指挥间的通话,那么对与分析对方的战斗力、作战特点、指挥系统等就非常有价值了,估计现在的中国空军不会那么傻吧。机场引导战机降落,在平时常规训练科目中保密的意义不大,尤其是专门训练传统的语音指挥进场,那更没什么好保密的。所以,单从这条“新闻”看,难以得出中国空军“不堪一击”的结论,但可以得出军地交流、军队形象宣传以及记者的军事知识素养等都非常差的结论。但这也不奇怪,有某联播这样的奇葩存在,这实在正常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起来了, 去年火鸡伏击北极熊, 据火鸡说有进行无线电喊话, 而北极熊坚持说没有收到喊话, 这说明, 战机可能 ...

确实存在这样的“公共频道”,但机载电台如果没预置到这些频道上,收不到也正常。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