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桶冲水需要多大的电磁铁?

楼主:
想用电磁铁实现马桶自动冲水,请问应该选用多大推力的电磁铁?谁用过请推荐一下电磁铁的型号大小等参数,不胜感谢!

网友:
马桶里面是预备了水的那种,压力不大,但是流量很大,需要瞬间大流量,所以要求电池阀口径要大大大大

网友A:
需要看看电磁铁选型说明,多大推力和吸合力是有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看电磁铁选型说明,多大推力和吸合力是有规格的

我问的是:马桶冲水需要多大的力,然后以此选择电磁铁,现在自己无法测量这个需要的力,希望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帮助一下。也许我表达的不清楚,实际是我想知道“压下水箱里面的哪个塑料的放水的按钮需要多大的力”?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行程不够吧

网友B:
还是减速电机好

网友:
这得看冲水装置的结构和作动装置了,没有相关结构,楼主的问题没有意义。

网友:
需要多大的力, 用可乐瓶装水去压压不就行了? 不过5楼也说了行程的问题, 减速电机的话, 防潮做不好很容易故障.

网友C:
首先楼主得说明冲水的方式,是直接利用自来水管的压力去冲(可以选用合适口径的电磁阀),还是利用水箱储水来冲(取决于水箱阀门的结构),这些不确定,其他就不容易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主得说明冲水的方式,是直接利用自来水管的压力去冲(可以选用合适口径的电磁阀),还是利用水箱储水 ...

家用的内部水管一般是4分管, 进户可能也就6分管, 要餐馆才会装8分或更大规格的, 难道没自已抄过水表吗?
老式抽水马桶排量10升只多不少, 节水马桶3升/6升可选择, 峰值流量的话, 我估计有2升/秒, 如果你家里是4分管, 直接从自来水放水的话, 流速得92.5米/秒, 就算是6分管, 也得60米/秒, 可能吗?

网友:
这个速度对着天空冲水, 不计空气阻力, 水柱高度分别是430米, 180米, 考虑空气阻力, 按1/3计, 那也有143米或60米, 你见过这么利害的自来水吗?

网友D:
你的这个要求,恐怕只有汽车门锁电机能够满足,推(拉)力大,足够按下水桶按钮,12V或者24V供电,有一定的防潮能力,驱动电路也简单,直接使用L298N就行,价格的话TB十块钱左右一只。希望能帮得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减速电机好

两天没上网,没能及时回复,先向各楼兄弟表示歉意!一个小小的问题引得大家热情关注,真的应该感谢大家!谢谢!之所以提出马桶冲水电磁铁的问题,是想对家中马桶实行一点改造,想不用动手就能实现马桶盖的起落和冲水,记得电视上看到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上海一个工人痴迷于发明实现了家中很多用具可以遥控,因而耽误其他家务引起妻子不满,其中就有电磁铁实现马桶冲水的镜头,电磁铁是直接插入陶瓷水箱盖上的孔里面的。因此我想了解一下有关情况,借鉴一些经验。关于电磁铁在网上已浏览多时,没有发现体积大小、推力等合适的,家中马桶冲水器的行程15mm,推力大约2.5kg,希望得到各位的进一步提示。用减速电机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我试试吧,有成效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要求,恐怕只有汽车门锁电机能够满足,推(拉)力大,足够按下水桶按钮,12V或者24V供电,有一定的 ...

你这个主意好,就是电流太大,15A,

网友:
你的试验成果,现在如何? 我们可以合作研究啊!

网友:
我在常州。我的电话:13861232631

网友:
舵机也可以吧?舵机的力量挺大的,推力只要2.5kg的话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而且还适用于那种老式的不是按钮,一个小把手的那种水箱

网友:
这个水箱是开放的,也就是和外面大气压是联通的,这个电磁阀动作力,只要大于水箱满水的重力就可以,至于直径根据安装管的要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