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android也能玩转SensorTile上位机开发?

楼主:
写了一个配合SensorTile调试的android程序

可以实现接收SensorTile加速度传感器发来的数据并通过曲线显示

考虑到参加SensorTile大赛的网友有不会android开发的

可以拿这个app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

使用这个app不需要安装android开发环境

只需要安装编译好的apk到手机

然后把写好的html文件放到sd卡的int8目录下即可

例如读取SensorTile广播的mac地址,rssiscan data并通过文本框显示

在手机sd卡目录下创建一个int8的文件夹

使用记事本创建一个html文件

复制下边的html代码到记事本

保存后将html文件放到sd卡的int8文件夹

<html>

<head>

    <title>JsBLUE APP</tit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jsCallback(jsonStr){

            if(jsonStr.cmd == 'ON_LE_SCAN')

            {

                var json = JSON.parse(jsonStr.prm);

                document.getElementById('textarea').value='mac:'+json.mac+'\r\nrssi:'+json.rssi+'\r\nscan data:'+json.scanData;

            }

        }

    </script>

</head>

<body>

    JsBLUE 接收BLE设备广播数据

    <textarea id="textarea" rows="10" cols="50"></textarea>

</body>

<html>

运行app就会看到下边的效果

为了更好的利用SensorTile的广播数据

收到的scan data使用了16进制字符显示

例如想显示SensorTile加速度的x,y,z轴数据

可以在SensorTile例程里把读取到的x,y,z轴数据添加到广播数据

    buf[0] = acceleration.AXIS_X >> 8;

    buf[1] = acceleration.AXIS_X & 0xff;

    buf[2] = acceleration.AXIS_Y >> 8;

    buf[3] = acceleration.AXIS_Y & 0xff;

    buf[4] = acceleration.AXIS_Z >> 8;

    buf[5] = acceleration.AXIS_Z & 0xff;

    UpdateAdvStr(buf);

SensorTile 三轴加速度的发送程序

手机收到数据后会将数据转换成16进制字符并调用html文件里的jsCallback函数

jsCallback里处理数据并显示

function jsCallback(jsonStr){

    if(jsonStr.cmd == 'ON_LE_SCAN')

    {

        var json = JSON.parse(jsonStr.prm);

        if(json.mac != 'FF:FF:FF:FF:FF:FF')

        {

            return;

        }

        var x = json.scanData.substr(4,4);

        var y = json.scanData.substr(8,4);

        var z = json.scanData.substr(12,4);

        x = hex2signedDec(x);

        y = hex2signedDec(y);

        z = hex2signedDec(z);

        $("#info_label").text('x:'+x+' y:'+y+' z:'+z);

        addData([x,y,z],100);

    }

}

解压文件到sd卡下的int8文件夹测试效果

目前App只实现了接收BLE的广播功能

所以和SensorTile的通信只能是单向的

SensorTile发送数据,android 手机接收数据

完整的项目源码可以到https://github.com/int8cn/jsble下载

网友A:
小虾这么快就把github用上啦

网友B:
太好了,正在为这事发愁呢!真是及时雨啊!非常感谢!下载下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正在为这事发愁呢!真是及时雨啊!非常感谢!下载下来好好学习一下!

一起学习

网友:
这个太方便了,正发愁的。

网友:
虾哥 你板子下的什么Hex  可以发我么  我的板子下了蓝牙的Hex 怎么手机连不上 收不到 三个手机都试过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Dc5fDUyMDc0Mw%3D%3D
我修改的程序,只发送广播,不提供连接
贴子里有一个Project.bin就是

网友C:
app能否实现读取SensorTile所有的传感器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p能否实现读取SensorTile所有的传感器数据呢?

app只接受广播数据,如果修改SensorTile代码让它广播所有传感器数据,app就可以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虾这么快就把github用上啦

2017,加油!
继续为中国电子行业做出小小的贡献吧!
原装正品 价优有保障
QQ:2623266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