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量检测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
用单片机检测锂电池电量,不知怎么设计电路,请问有什么好的电路可以推荐一下吗,成本不要太高,锂电池电压小于4.3V。谢谢了!

网友A:
单片机现在主要是通过监测电压
如果是考虑精确智能的还是TI 的方案,比如笔记本常用的
可以参考TI有电池电量监测的方案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gauge-overview.p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现在主要是通过监测电压
如果是考虑精确智能的还是TI 的方案,比如笔记本常用的
可以参考TI有电池 ...

是的 单片机现在主要是通过监测电压
好的我去看看
十分谢谢

网友B:
直接分压AD采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分压AD采样就可以

谢谢辣
这么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辣
这么简单吗

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产品上都是这么用的,简单实用,易处理。------分压采样。

网友:
分压的时候给采样的电阻并个电容,另外到时候根据实际值校准下,不然会发现测的不是很准哦

网友:
电池电量显示如果用电压,不是很精确那种,用LM324就可以,没有必要单片机,电动车的电量显示就是这样做

网友D:
检测电路,一般逃不开的电路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电路,一般逃不开的电路原理,大同小异

图中检测模块中什么芯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