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hub使用之蔽避无需版本管理的文件

楼主:
跟着@littleshrimp @lb8820265的帖子学习了一下,大约知道github是怎么玩的了,但是上传工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工程目下的一些文件与文件是无需上传的,却比代码更占空间,如果全都上传,浪费网速资源,也浪费空间,也没有什么价值。
比如:

这些文件每次打开工程或编译的时候都会由源代码自动生成这些中间文件,上传到github里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得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新手,当然是找度娘,发现github还真有这个功能。github可以通 gitignore忽略增加指定文件或文件夹,该文件位于github根目录下,是“.gitignore”隐藏文件,所以需要显示隐藏文件

文件.gitignore的格式规范:(来源于网络)
A:#为注释
B:可以使用shell所使用的正则表达式来进行模式匹配
C:匹配模式最后跟"/"说明要忽略的是目录
D:使用!取反(例如目录中包含  test.a,并且gitignore文件中包含  *.[oa],如果在文件中加入 !test.a   表明忽略除test.a文件以外的后缀名为.a或者.o的文件)
直接对这个文件进行修改就可以达到目的,然后,就可以发现github如不再提示这些文件发生了更改。到此结束,下面是我加入的代码,供参考。
#忽略工程目录下STM32L476JG-SensorTile下的Exe,list,obj文件夹下文件
.hex
.out
.map
.o
.pbi
.xcl
.linf
.browse
#过滤文件夹Debug,Release,obj
Debug/
Release/
Exe/
List/
Obj/

网友A:
git官网上有关于这个gitignore文件编写的例子,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文件。

网友:
占领沙发,人人必争,

网友B:
壮哥可以出个教程教教我们怎么玩~

小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壮哥可以出个教程教教我们怎么玩~

欺负人,我不会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git官网上有关于这个gitignore文件编写的例子,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文件。
https://github.com/github/gitign ...

这个好,对于我等菜鸟,希望各位高手多多发教程指导

网友:
学习一下,感觉git的学习曲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