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姆传感器评估套件(8)霍尔传感器BD7411G

楼主:
传感器介绍
套件里的霍尔传感器型号为BD7411G。霍尔传感器是根据霍尔效应制作的一种磁场传感器。霍尔效应从本质上讲是运动的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受洛仑兹力作用引起的偏转。当带电粒子(电子或空穴)被约束在固体材料中,这种偏转就导致在垂直电流和磁场的方向上产生正负电荷的聚积,从而形成附加的横向电场。
因此霍尔传感器是一种将磁物理量转换为电压的传感器。在智能手机、平板上,有些检测翻盖外壳状态(打开或合上)的就是这类传感器。

硬件连接
传感器芯片是下图中的U11。

这个传感器是GPIO接口,工作电压为4.5-5.5V,这里用5V。这是套件里唯一一个GPIO接口的传感器,也是唯一一个必须工作在5V电压下的传感器。
测试
测试程序:
#include <BD7411.h>

int hallout_pin = 0; // use D0 pin

BD7411 bd7411;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while (!Serial);

  bd7411.init(hallout_pin);

  Serial.println("BD7411G Sample");
}

void loop() {

  int hallout;

  hallout = bd7411.readoutpin();
  if (hallout == 0) {
    Serial.println("BD7411G Magnet field Detect!");
  } else {
    Serial.println();
  }

  delay(500);
}

用磁铁靠近传感器,提示检测到磁场。

网友:
汇总贴在此:
罗姆传感器评估套件测评——by x1816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514&fromuid=53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