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分布参数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图片是某篇文献里的一段话,想请问图片中框内的描述:选用大磁芯增加绝缘距离可以减小分布电容应该是减小的初次级间的分布电容吧?   好像并不能减少绕组层层间的分布电容呀!  这部分电容是很小可以忽略还是?    还有增加绝缘距离较小了分布电容为什么会引起漏感的增加呢?  这个是主要问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找平板电容的公式看看, 再了解一下互感的定义, 那就清楚了

网友:
“增加绝缘距离较小了分布电容为什么会引起漏感的增加呢?”
因为初级次级的距离远了。

网友:
“选用大磁芯增加绝缘距离可以减小分布电容应该是减小的初次级间的分布电容吧?”
如果增加的是初级次级之间的绝缘距离,那么减少的是初级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

网友:
“好像并不能减少绕组层层间的分布电容呀!  这部分电容是很小可以忽略还是?”
如果一个绕组的层与层之间距离增加,那么也可以减少层与层之间的分布电容。
减少层与层之间分布电容,比较好的方法是采用比较特殊一些的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