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电阻电压问题

楼主:
如图1为合成电阻电路图,da芯片采用dac0832,运放采用op07,采用正负9v供电,输入电压Vi=5v。
在接入AB之间的标准电阻Rs前,B点电压=Vi=5v。采用单片机控制dac0832使A点电压在0-5V之间连续变化,例如2.5V,此时如图2,AB间压差为2.5v。
接入电阻后,AB之间电压应该不变,仍为2.5V,例如接入10欧电阻,根据公式计算,电流为2.5/10=0.25A,从输入端Vi看进去,合成电阻R=5/0.25=20欧,即电阻放大两倍,但是A点的电压由2.5被拉升到4.3v,如图2,求解答为何A点的2.5V不能保持,而会被B点的5V拉高

网友A:
未接入AB两点间电阻时,B点为5V,A点2.5V,注意此时运放A3输出端电流为零。
接入AB两点间电阻(10欧)后,若要AB两点间电压仍为2.5V,电阻必须流过0.25A电流,方向是流入运放A3输出端。
运放A3输出端无法流入这么大的电流。此电流超出了运放A3的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接入AB两点间电阻时,B点为5V,A点2.5V,注意此时运放A3输出端电流为零。
接入AB两点间电阻(10欧)后,若 ...

明白了,多谢,请问用三极管扩流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接入AB两点间电阻时,B点为5V,A点2.5V,注意此时运放A3输出端电流为零。
接入AB两点间电阻(10欧)后,若 ...

或者推荐几款输入电流大的运放,大概需要3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多谢,请问用三极管扩流可以吗

可以用三极管扩流。但你的负载我不知道是否需要双向电流,如果需要双向,则应该使用互补推挽电路。两三极管基极接运放输出端,两发射极接A点处那些开关,PNP管集电极接电源负端(你的图中可能是地),NPN管集电极接电源正端。如果只需要单向工作,可以只用一支PN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推荐几款输入电流大的运放,大概需要300mA,

“或者推荐几款输入电流大的运放,大概需要300mA,”
估计你是想说“输出电流大的运放”。
输出电流大的运放通常称为功率运放,一般这种运放输入失调和偏置电流稍大,带宽较小,是用于音频功率放大的,如TDA20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