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头【解剖】

楼主:
       在数字卫星电视中高频头在接收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通过接收空气中由卫星转发的电视信号,并进行放大,转换成第一中频信号并传输到接收机进行信号处理,最终得到电视图像信号输入电视。
       那么高频头究竟长什么样呢?家里有个废弃的的高频头,刚好可以拿来拆解看看里面的构造。
       外观展示:

       上面写着双极化,接收频点是10.75GHz,属于Ku波段,噪声系数0.5dB。
       打开外壳:
       接着拆掉前面的接收罩,很紧,撬开了已经报废:
       从里面看去有两根探针,一根接收水平极化,一根接收垂直极化,白色的看起来想塑料材质的是极化片,主要用于圆极化波转换到线极化波,同时增强信号接受能力。
       继续打开,可以看到一块电路板,主要完成信号放大,并且将信号降到第一中频950MHz-2150MHz。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michael_llh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请问这个高频头调节哪里可以降低它的频率?

网友:
感谢分享,增长见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高频头调节哪里可以降低它的频率?

应该不会有可调元件, 而是通过数据接口改变PLL, 改变本振频率从而进行下变频(外差?内差?不知道. 接收频率随电压正向变化的是外差, 反过来的是内差), 另外可能还有调谐电压改变变容管对输入信号进行调谐, 抑制镜像干扰. 临频选择性则由中放的滤波器决定.

网友:
这种使用DR的lnb,LO是可调的。金属盖子上那个镙丝就是调节LO的,越下,LO越高,反之越低。输出if=输入一LO。

网友:
以前调试过高频头上的本振螺栓感觉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

网友B:
真心佩服这些做无线的,这才是真正的难点,信号放大缩小,感觉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心佩服这些做无线的,这才是真正的难点,信号放大缩小,感觉好复杂

确实啊!太厉害了,不知道他们最早的时候是谁想出来这些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