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蓝牙搜素无设备,SD卡无数据记录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
STM32L476和BlueNRG相关 - 意法半导体AMG SensorTile开发大赛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0886-1-1.html

核心板烧了DataLog_USB.hex,按如下连接,SD卡使用USB供电,打开串口无数据,SD卡里面也无数据生成,

接下来将SD模块通过SWD连接之arduino底板,核心板装在底板上,底板、SD模块都上电,串口有数据,但是拿下SD卡无数据,尝试多次,手机APP连接不上,搜索不到设备

官网的说明书中说该程序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传感器数据存储到SD,但是就是无文件生成。

是我的接法问题还是?其他同学刷了DataLog_USB.hex后蓝牙可以使用吗?

网友A:
需要修改代码的!看一下代码说明里面有的。这个例程是不带BLE的所有蓝牙肯定搜不到,这个例程是通过USB虚拟串口发送到电脑或是存到SD卡中。
把下图正对应的行修改成
uint8_t SendOverUSB = 0;
就可以存到SD卡了,另外电脑上面需要安装ST的虚拟串口驱动另外要注意,SD卡要用FAT32格式,因为SDK里面只有FAT的驱动

另外还可以通过双击主板,激活SD功能

网友B:
"核心板装在底板上,底板、SD模块都上电"
你是把核心把焊接在STLCR01V1上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核心板装在底板上,底板、SD模块都上电"
你是把核心把焊接在STLCR01V1上了吗?

没有焊,套在了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修改代码的!看一下代码说明里面有的。这个例程是不带BLE的所有蓝牙肯定搜不到,这个例程是通过USB虚拟 ...

没看代码说明
如果不修改uint8_t SendOverUSB = 0;直接双击主板,是否就保存到SD了?
为什么蓝牙和SD不能同时使用呢?我觉得通过USB虚拟串口发送到电脑同时数据存到SD卡中更好,二者兼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焊,套在了一起

你是怎么套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代码说明 如果不修改uint8_t SendOverUSB = 0;直接双击主板,是否就保存到SD了? 为什么蓝牙和SD不 ...

只有SendOverUSB为0的时候才会判断SD_Log_Enabled是否为1
你可以试着改一下代码,看能不能实现USB和SD卡同时处理数据

 if(SendOverUSB) /* Write data on the USB */

  {

    sprintf( dataOut, "\nTimeStamp: %02d:%02d:%02d.%02d", stimestructure.Hours, stimestructure.Minutes, stimestructure.Seconds, subSec );

    CDC_Fill_Buffer(( uint8_t * )dataOut, strlen( dataOut ));

  }

  else if(SD_Log_Enabled) /* Write data to the file on the SDCard */

  {

    uint8_t size;

    size = sprintf( dataOut, "%d:%d:%d.%d\t", stimestructure.Hours, stimestructure.Minutes, stimestructure.Seconds, subSec);

    res = f_write(&MyFile, dataOut, size, (void *)&byteswritten);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看代码说明
如果不修改uint8_t SendOverUSB = 0;直接双击主板,是否就保存到SD了?
为什么蓝牙和SD不 ...

如果不修改直接双击主板 就开启却SD卡,再双击就关闭SD,直接看代码就明白了,修改一下代码就可以同时发送又存放到SD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套在一起的?

核心板底部有插口,对接一起

网友B:
带SD卡的那个底板只能通过邮票孔焊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SD卡的那个底板只能通过邮票孔焊接吧

就是如下对接,还有如果焊接在了底板上,那么SD模块怎么连接?SWD?总感觉底板、核心板、SD模块三个不能同时用

网友:
使用SD卡你应该这么焊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4116-1-1.html
不然你的SD卡通过什么和STM32通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修改直接双击主板 就开启却SD卡,再双击就关闭SD,直接看代码就明白了,修改一下代码就可以同时发 ...

双击了无文件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