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充电器 ,接电瓶的两个夹子接反 就会烧电桥 电流30A 推荐一个反接二极管

楼主:
各位好  我家里有一个电瓶充电器  最大30A  正反分为红线和蓝线  ,有时不注意 正负极 接错了  就导致整流桥  短路损毁  简单的办法就是接一个
二极管  串在电路中   一旦反接  电路不能导通 。  求推荐正向能通过不低于30A 的二极管   常见的 1n4007  参数整流二极管

较强的正向浪涌承受能力:30A

最大正向平均整流电流:1.0A

最高反向耐压:1000V

低的反向漏电流:5uA(最大值)

正向压降:1.0V

最大反向峰值电流:30uA

典型热阻:65℃/W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就是接一个二极管  串在电路中   一旦反接  电路不能导通”
串联一支二极管,并不能在电池反接时保护整流桥不烧毁。
有其它电路可以在电池反接时充电器不工作,不过那要修改充电器电路,可能你还不具备那个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就是接一个二极管  串在电路中   一旦反接  电路不能导通”
串联一支二极管,并不能在电池反 ...

不吝赐教  可以具体说说 虽然才疏学浅 可是 坛友众多呀  一起讨论呗

网友C:
瞎乱在充电器输出端串二极管, 电池不就吃不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瞎乱在充电器输出端串二极管, 电池不就吃不饱?

二极管正向导通是 0.7v   拉低一点儿电压可以多冲一会儿 如果单只二极管导通电流不够 ,可以多并几只 降低的电压可以忽略    你可以建议一个更好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吝赐教  可以具体说说 虽然才疏学浅 可是 坛友众多呀  一起讨论呗

与电池串联一支二极管,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二极管方向和充电机输出电流方向相同,另一种是二极管方向与充电机输出电流方向相反。前一种电池反接时充电机仍然输出电流,且由于电池接反,充电机电压与电池残留电压相加,电流很大,充电机仍损坏。后一种电池正接时也无法充电。
一共两种接法,画出来看看电流方向,就知道了。

网友B:
成本考虑 这种充电器只有最基本的功能 电路图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电池串联一支二极管,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二极管方向和充电机输出电流方向相同,另一种是二极管方向与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本考虑 这种充电器只有最基本的功能 电路图就是这样

7楼图这样接,蓄电池接反时,并不能防止整流桥烧毁。
把7楼图中二极管反过来,蓄电池正常接入,也没办法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成本考虑 这种充电器只有最基本的功能 电路图就是这样

为了成本考虑就别加保护了。做个好的防反插充电头,想想其他的办法,不一定要在电路上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正向导通是 0.7v   拉低一点儿电压可以多冲一会儿 如果单只二极管导通电流不够 ,可以多并几只 降 ...

从结构上去解决吧, 让可能插反变成不可能插反, 电脑的三眼插座, 其中有一条是火(相)线, 一条零线, 一条PE, 正规的布线是不会混乱的, 也就不会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成本考虑就别加保护了。做个好的防反插充电头,想想其他的办法,不一定要在电路上改

简单 实用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结构上去解决吧, 让可能插反变成不可能插反, 电脑的三眼插座, 其中有一条是火(相)线, 一条零线, 一条PE ...

从问题上解决问题  不错   多谢!

网友B:
就这样吧 。 加个控制电路有点儿复杂  简单实用就好。 这种充电器世面上还不少  变压器抽头加4片整流桥两两相并 有电压表,指示灯  100块钱的样子.  先换个kbpc5010  用着吧      谢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吧 。 加个控制电路有点儿复杂  简单实用就好。 这种充电器世面上还不少  变压器抽头加4片整流桥两两 ...

30A的充电器, 100块钱, 你"赚"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A的充电器, 100块钱, 你"赚"到了

10年前买的 ,倒是挺皮实的  。环形变压器加整流桥  成本在这摆着呢   。要是三段式  电子脉冲的   10安左右的  淘宝上好多,带各种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年前买的 ,倒是挺皮实的  。环形变压器加整流桥  成本在这摆着呢   。要是三段式  电子脉冲的   10安 ...

2006年是历史上铜价最贵的一年, 一度冲上75000元/吨, 当年合格的环牛, 150VA的也得卖七八十元钱, 可见, 你这可能连150VA都没有, 6V档最多输出20A, 12V最多10A, 24V最多5A. 30A或能是6V电池的初始充电电流, 靠铁芯吸热几分钟内可以输出, 温升达到额定温升后, 电池电压也上来了, 电流也就下来了.
不信的话, 若是24能持续输出30A, 那得1000VA的环牛, 光变压器就得8公斤, 机箱+散热器计2公斤, 整机少说也得10公斤. 现在铜价才48300元/吨, 1000VA的环牛批量价也得30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06年是历史上铜价最贵的一年, 一度冲上75000元/吨, 当年合格的环牛, 150VA的也得卖七八十元钱, 可见,  ...

你说的没错  这个质量不会好到那去  。我记得当初,做孔金属化电镀设备的时候 也是用的环形变压器 四川绵阳产的 军工企业  大概是 1块钱一瓦  。存在即是合理。谢谢你一直在关注我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  这个质量不会好到那去  。我记得当初,做孔金属化电镀设备的时候 也是用的环形变压器 四川绵 ...

绵阳的报价肯定是税后, 而且电镀设备是工业用途, 量少质优(至少防护方面做的不错, 毕竟电解环境还有酸性气体产生), 一块钱一瓦很正常. 珠三角报价一般是不含税(要开票的话另加税率, 一般来说加8-12, 有的甚至加6个点即可开增值税发票), 而且利润相当的薄, 三五毛1瓦吧, 功率越大越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