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文字上加上划线啊

楼主:
有些标号字母上加上划线,我记得以前加过忘了。。百度全是word上怎么加。。谢谢·

网友:
文字后加斜杠:“\”

网友:
Altium可以使用”\“

网友:
比如通信IC的RE上面就有上划线,再输入的时候没个字母前后都带上“\”,就能整体的有上划线了。

网友A:
每个字母前端加“\” ,一次偶然机会,输错了得到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字母前端加“\” ,一次偶然机会,输错了得到的结果,,

是每个字母后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每个字母后加“\”哦

我用的是orcad,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PROTEL是每个字母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