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求测量范围5Kg内便携式电子称原理图,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2017-02-23):
求测量范围5Kg内便携式电子称原理图,谢谢各位大神
如标题~
测量
电子

网友A:
只说原理,称重传感器,或说压力传感器,发生变形,使得阻抗发生变化,电路产生电压变化,输出变化的模拟信号,然后放大电路输出到数模转换,变为数字电路给单片机控制,输出到显示,或数码管或液晶屏
至于是内便携式不便携,,那是结构设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