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蓝牙连接稳定性

楼主:
大家好,情况是这样:公司外包了一个心率手环,采用蓝牙连接手机APP。
我想测试蓝牙连接的稳定性,输出一个数值:多少次连接会出现一次连接中断。

请问有没有现成的测试工具?

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个测试程序,主机和终端设备都要有相关代码。以定时连接并发送特定数据为测试内容,根据一段运行时间后的成功连接次数、误码率与理论值的比较即可获知。比如每分钟连接一次并传输一组特定数据,运行24小时自然能计算出应该连接多少次,然后查阅实际连接次数和误码率,这样就能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个测试程序,主机和终端设备都要有相关代码。以定时连接并发送特定数据为测试内容,根据一段运行 ...

谢谢!这个方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