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PCB抄板一般用什么软件呢

楼主:
请问各位PCB抄板一般用什么软件呢。
我这边有个二次元设备,可以扫描出1:1的实物照片。JPG格式的

网友:
二次元设备?

网友:
二次元设备是什么东西?

网友A:
用Adobe Photoshop CS5对图像处理,再用QuickPcb对处理过的图像走底层和顶层线路,百度上都能找得到步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Adobe Photoshop CS5对图像处理,再用QuickPcb对处理过的图像走底层和顶层线路,百度上都能找得到步骤

说实话,就是怕图片失真,要是最后正反线条对不上,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就是怕图片失真,要是最后正反线条对不上,不就完了?

看上去就是正反线条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