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LVDS通信可靠性验证

楼主:
我自己设计的两块PCB板进行LVDS通信(500Mbps):板载LVDS芯片TLK15212块PCB板用两对SMA接插件(头和座)出线,经过两对航空插头如图
自己做了没有经过航空插头的误码率测试,没什么问题。但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整条通路故障频繁。故障原因有:1.SMA接插件质量不好,温度升高一点(室温内,手摸着也就是温温的)图像就缺行错乱;
2.SMA做线工艺,买外面的线图像就没问题,自己单位做的线就不行。
3.航空插头的问题,要拧的特别紧图像才正常,拆一次以后再拧的话要比上一次还紧才行,到后来就怎么拧都不行了。反正就是各个环节都出过问题。
现在想请教大家怎么才能保证这一条链路可靠,怎么验证它可靠?
我自己有点不成熟的想法列出来让大家批评:
1.器件采购环节购买品牌接插件;
2.用某种设备做某些试验来验证可靠性(用什么设备做什么强度的什么试验不清楚);
请各位指教

网友:
楼主,你好:

线的买好的,自己这个能做好,光卖线就挣钱了
用示波器,看看送端和收端的 eye wave
把自己的layout发给 FAE看看,和板子guideline 相差太大的话。。。。
两个板子,可接FPGA,生成测试pattern, 改变物理环境测试

这个的一步步来啊,祝你好运

网友:
接插件方面, 尽量用好的,可以看看别人家的线,和他们一样就行。
确定原理图的正确性。注意各个参数。
自己画的收发板,能不能找一个别人的发送或接收,和自己的相连。看看效果。看看是发送端就有问题,还是接收端。
如果自己layout水平一般,就找公司有经验的工程师帮着看看,EMC方面是不是需要改善。测测串行之前的并行信号,噪声情况,以及解串以后,信号的噪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