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效率的提升手段

楼主:
使用4个1N4148搭建整流桥,输入50Hz的正弦波型号,幅度为10-20Vp-p。
由于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的存在,且输入波形幅度较低,所以整流桥的效率估算只有60%(输入为10Vp-p时)。请教各位该如何提高整流桥的效率呢。
目前想到的方法:
1.整流桥中二极管可采用两个并联,以减小二极管分压;
2.使用锗管替代硅管;
3.采用同步整流的方式;

网友A:
建议完整的阅读一下maychang的相关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4855-1-1.html,这个问题讲的很透。

网友B:
“所以整流桥的效率估算只有60%”
四支硅整流管,10V峰峰值,效率没有那么低。
1N4148用于50Hz不合适,允许的正向电流太小,建议使用1N4007。如果嫌1N4007压降大,可以考虑用萧特基二极管。
50Hz用同步整流,太贵了。

网友:
楼主所说的效率, 可能是输出平均电压除以输入峰值. 4148的压降的压降比整流二极管大得多, 加上整流输出是脉动的, 平均电压6V那就对了, 用同步整流估计也只能输出8V多一些, 但是根本不合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整流桥的效率估算只有60%”
四支硅整流管,10V峰峰值,效率没有那么低。
1N4148用于50Hz不合适,允 ...

10Vp-p的单向峰值是5V,两个管子的导通电压就有1.4V了,后期输出的波形单向峰值为3.6V。3.6/5=72%,实际后期3.6V波形的有效值要比3.6V的正玄波低,所以近似估算为60%。
后面会再尝试一下1N4007和肖特基管,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完整的阅读一下maychang的相关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4855-1-1.html,这个问题讲的 ...

已经在读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Vp-p的单向峰值是5V,两个管子的导通电压就有1.4V了,后期输出的波形单向峰值为3.6V。3.6/5=72%,实际 ...

效率是输出能量与输入能量之比,所以“实际后期3.6V波形的有效值要比3.6V的正玄波低”不能计算在整流桥的效率之内。
要想减少整流管的损耗,可以考虑采用全波整流。全波整流只有一支二极管正向压降。

网友:
单说1楼的  2.使用锗管替代硅管;
其实还要考虑整流电流的大小
导通电压降受通过电流大小的影响
要求导通电压高时选硅二极管;导通电压低时选锗二极管;

还要效率取决于损耗,二极管正向压降越小,在它上面的损耗就越小,损耗小发热也就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Vp-p的单向峰值是5V,两个管子的导通电压就有1.4V了,后期输出的波形单向峰值为3.6V。3.6/5=72%,实际 ...

不知道为何在效率上纠结。工频整流,能量显然是来自交流市电,使用小功率工频变压器降压取得。交流市电多耗一点,没有很大关系。小功率工频变压器的效率相当低,你的整流电路效率再高,也无法改进小工频变压器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