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

楼主:
如何在keil软件用j—link在线调试程序呢?我一点击在线调试的按钮能把程序下载到stm32 当中但是就是不能出现在线调试那个显示步骤的箭头,实现不了一步步调试,网上找了好多的办法就是实现不了,希望会的大神能够帮助我,下面是已经开启在线调试,但是没有箭头的图片

网友:
初始化出问题,没有运行到main?

网友:
直接按F10或者F11试试呢?在项目的option-debug标签页里,有没有选择J-LINK?

网友:
程序卡在了BEAB BKPT 0xAB这里,估计和printf的重定向有关。

网友:
先查看一下软件设置有没有对,在项目的option-debug标签页里,有没有选择J-LINK,有没有选对你板子对应的CPU型号。如果这些都对了,那就试一下调式一个最简单的程序看看整个调式通路是否正常。如果可以,那就是程序问题,初始化不成功。

网友:
应是你的程序的事,也就是说晶振之类没有配置对,楼主可以找一个例程下载看看。我估计是你程序的事

网友:
在main里面加个断点,然后进入调试,再试试

网友:
这是哪一款芯片?或者配置文件没加?还是内存溢出?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