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CO智能硬件的问题2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分析庆科的SDK_MiCOKit_v2.3.0.2软件包中的micokit-enjoy工程,分析到以下程序:
  if(false == inContext->appConfig->fogcloudConfig.owner_binding){
    err = MiCOStartFogCloudConfigServer( inContext);
    require_noerr_action(err, exit, fogcloud_log("ERROR: start FogCloud configServer failed!") );
  }
    请教各位高手,owner_binding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字面意思看,应该是绑定相关的

网友:
直接看源代码吧!里面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