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怎么画的差分蛇形线?

楼主:
我在AD中看见了interactive diff Pair length tuning这个选项,应该就是走差分蛇形线吧?
我设置了但是无法走出来,一根线都拉不出来。
单独可以走各自的蛇形线,但是也无法走出图1 所示的蛇形两条互相的的蛇形线。

我自己设置的一些,如图2,3,4,5

望会的朋友,传授一下。谢谢

@Evil93 借用一下你的图。图1

@Evil93 借用一下你的图。图1

图2:这两条是差分线

图2:这两条是差分线

图3:选着了差分蛇形线

图3:选着了差分蛇形线

图4:相关设置

图4:相关设置

图5:设置了无法拖动出蛇形差分线

图5:设置了无法拖动出蛇形差分线

图6:单独设置两条线为蛇形线,也无法走出图1。

图6:单独设置两条线为蛇形线,也无法走出图1。

网友A:
单独的在画的线上直接TR
双线要使用Place\ Directives\Differential Pair的走法,好像还在原理图中设置一下
这种画法确实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独的在画的线上直接TR
双线要使用Place\ Directives\Differential Pair的走法,好像还在原理图中设置一 ...

我确实没有在原理图设置差分对,我是直接在PCB设置的差分对。
1图那种差分对的哈,既保持了举例相等又可以保持线长一样。

那要差分线等长,都是在末端处理吗?一般情况下直接差分线是不等长的吧如果中间走蛇形线,等距就不满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确实没有在原理图设置差分对,我是直接在PCB设置的差分对。
1图那种差分对的哈,既保持了举例相等又可 ...

在原理图里面设置两引脚为差分方式,快捷键P-V-F,在pcb里面用差分布线选项,快捷键P-I

另外题外话,如果在PCB中同时走两个平行layout线,可以按住SHIFT键,选择要走线的两个网络焊盘,再用快捷键PM就可以两个网络同时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里面设置两引脚为差分方式,快捷键P-V-F,在pcb里面用差分布线选项,快捷键P-I

另外题外话 ...

谢谢,get了一个新技能,非差分线也可以走平行线且同时。

网友:
自己顶一下吧,求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里面设置两引脚为差分方式,快捷键P-V-F,在pcb里面用差分布线选项,快捷键P-I

另外题外话 ...

PI和PM怎么没有反应呢?没找到相应的选项啊.

网友C:
你好。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差分线走蛇形线走不出来。搞了一天现在心态炸了。如果楼主解决了,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这种线有什么用·?增加导线距离更加占空间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差分对等长处理走不出来蛇形走线。

现在解决了,在差分对等长处理的规则框,将clip to target length去除勾选,便可以差分蛇形走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差分线走蛇形线走不出来。搞了一天现在心态炸了。如果 ...

在差分对等长处理的规则框,将clip to target length去除勾选,便可以差分蛇形走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差分对等长处理走不出来蛇形走线。 现在解决了,在差分对等长处理的规则框,将clip ...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差分对等长处理的规则框,将clip to target length去除勾选,便可以差分蛇形走线了

但是还是不能两根差分线一起变成蛇形的,心态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