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

楼主:
求一个做常用的三极管开关电路,谢谢

网友A:
拿这支三极管去开关什么东西?总要说清楚。实际上,任何三极管只要输入幅度够大,就是工作于开关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这支三极管去开关什么东西?总要说清楚。实际上,任何三极管只要输入幅度够大,就是工作于开关状态。

我自己在做一个开发板,有点外设不要一直供电,我想通关软件配置,我想通电就通电,想断开就断开。然后输入的电压是3.3V,通过开关电路打开后还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这支三极管去开关什么东西?总要说清楚。实际上,任何三极管只要输入幅度够大,就是工作于开关状态。

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说的。假如有一个LED模块。它的工作电压是3.3V。我想通过拉高MCU的一个引脚来时MCU这个引脚的电平也为3.3V,然后要把这个引脚接到LED,给LED供电。所以在MCU引脚与LED之间中间想做个开关电路。。当然外设不止LED,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块。但想实现的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在做一个开发板,有点外设不要一直供电,我想通关软件配置,我想通电就通电,想断开就断开。然后输 ...

“我想通电就通电,想断开就断开。”
这个可以办到。不过不是由你控制,而是由单片机程序中某指令将某个引脚设置成高低电平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在做一个开发板,有点外设不要一直供电,我想通关软件配置,我想通电就通电,想断开就断开。然后输 ...

“输入的电压是3.3V,通过开关电路打开后还是3.3V。”
除非用继电器控制,否则不可能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相等。三极管压降通常有0.1~0.2V。要想压降小,应采用导通电阻小的MOS管。
不过,LED模块的工作电压不需要非常准确,低上0.1~0.2V往往仍能工作。

网友C:
楼主有点意识不清,看来不是做电子这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点意识不清,看来不是做电子这行吧

我才刚开始学习,你有好的建议可以提出来。不必发这种没有任何价值的想法。每个人都是需要经过一步步学习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电压是3.3V,通过开关电路打开后还是3.3V。”
除非用继电器控制,否则不可能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相 ...

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一个开关电路图。假如输入为3.3V,想让得到的输出压降尽可能小。改怎么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一个开关电路图。假如输入为3.3V,想让得到的输出压降尽可能小。改怎么改呢?

此图是否能够直接使用,还要看你需要控制的用电设备工作时需要多大电流。如果受控用电设备正常工作所需电流在100mA之内,是可以直接用的,不必修改。此图输出100mA时,管压降通常不会超过0.2V,输出电流比较小情况,管压降也会变得小一些(但输出电流趋于零时管压降不趋于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图是否能够直接使用,还要看你需要控制的用电设备工作时需要多大电流。如果受控用电设备正常工作所需电 ...

你好,我刚才查了下设备的工作电流。有一个设备的工作电流到120mA,,其他都是低于100mA的。请问要怎么改能用到工作电流为120mA的设备上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刚才查了下设备的工作电流。有一个设备的工作电流到120mA,,其他都是低于100mA的。请问要怎么改 ...

工作电流120mA,此图也不是不可用。无非管压降可能稍微大一点。
另外,这个参数Vcesat(饱和压降)各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型号管子也并不一致,即使同一厂家不同一批次的各管也可能有差异。前面所说0.2V是最大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流120mA,此图也不是不可用。无非管压降可能稍微大一点。
另外,这个参数Vcesat(饱和压降)各不同 ...

嗯,好的。那就没问题了、压降大点可以。因为工作电流为120mA的设备,工作电压大于2.1V就可以了。。非常感谢你能教我。作为一个女生第一次搞这方面,真的是太困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好的。那就没问题了、压降大点可以。因为工作电流为120mA的设备,工作电压大于2.1V就可以了。。非常 ...

这其实是分立元器件模拟电路中非常简单的内容。
之所以感到困难,是因为现在集成电路用得很多,教材中对分立元器件电路讲得很少。
不过这没有关系,接触得多了,自然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