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实际比外观图打多少比较好

楼主:
比如说电解电容,外观图引脚长宽分别是0.65±0.1,1.8mm焊盘应该花多大呢?我直接画了2mm,3mm的焊盘可以吗?
一般元器件电阻电容。。焊接,焊盘要比外观图大多少啊?
感觉一般mcu焊盘就是长度比引脚长了点,宽度是一样的,一般画长多少呢?

网友:
直插焊盘的孔的直径加上0.5mm左右,
如果感觉,担心焊盘少,可以增加0.1-0.5,太大就没有意义了,同时要考虑是否影响周围其他器件,占用面积等同一考虑,这属于PCB设计的小事,你完全可以做主

网友A:
我可能没描述清楚,,,,看图,画4x5.5的,实物上C1.8和W0.8引脚长宽,焊盘该画多大方便焊接我之前第一次画的焊盘加长了c,3mm,W,0.8没加宽。
然后测了下实物印刷板上的焊盘,其他人画的,C差不多,但是W2.54mm,这样的确好焊些

我想问的是焊盘要比实物大多少,你的意思是加0.5mm吗?
但我考虑了下,,焊盘宽1.3mm焊接是不是不方便啊
请教下谢谢

我想问焊盘该画多大?

我想问焊盘该画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没描述清楚,,,,看图,画4x5.5的,实物上C1.8和W0.8引脚长宽,焊盘该画多大方便焊接我之前第一 ...

网友A:
看得懂,那我就是方形焊盘长宽都只增加0.5mm?焊锡部分就只有1.3mm,0.65mm?这会不会太小了?手工焊得了吗?其他也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得懂,那我就是方形焊盘长宽都只增加0.5mm?焊锡部分就只有1.3mm,0.65mm?这会不会太小了?手工焊得了 ...

如果有这种担心,完全可以加大啊,设计是你自己做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这种担心,完全可以加大啊,设计是你自己做主

没经验啊没所以想请教下一般留多少焊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