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RF大神 求解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请大神讲解一下工作原理 Q201 202 可以用什么来替代.
  万分感谢

网友:
这很可能是个推挽高频功率放大器,Q201和Q202交替导通。右边虚线框里面是互相之间具有耦合的三个绕组(最右面的一个未画完整),由最右面的那个绕组输出。

网友:
“Q201 202 可以用什么来替代”
Q201和Q202是N沟MOS管,已经是最普通的器件,为什么要用其它器件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