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脉冲方面的信号波形采样的,求助

楼主:
10芯积分
最近在做一个高压脉冲的波形采样,1000V脉冲经过无感电阻分压采样得到的信号,与原脉冲信号的上升沿相比,上升沿的上升坡度比较平缓,猜测是无感电阻的响应时间跟不上的原因,有人知道高压脉冲方面的波形采样一般使用什么方法吗?或者说有人知道示波器的高压探头是什么原理吗?使用示波器高压探头得到的波形是经过什么样的缩放处理?

求助,有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或者这些问题该查找什么样的资料的?

网友A:
“1000V脉冲经过无感电阻分压采样得到的信号”
想必是两支电阻分压。这里的“支”是电路中的“支”,不是机械上的一“个”。

“与原脉冲信号的上升沿相比,上升沿的上升坡度比较平缓”
两支电阻分压,尤其是在频率较高时,分布电容的影响不可忽略。上升沿平缓,是因为此分压电路对高频率的分压比与低频率的分压比不同。

考虑使用电阻电容并联分压。两支电阻各并联一支电容,两支电容容量之比等于电阻之反比。注意分布电容已经包括在并联上去的电容之内。由于分布电容难以测量,故两支电容之一应该是可调的,靠手动调整使频率响应平直。实际上,示波器探头就是这么办的。示波器探头根部一般可见一个小孔,用小螺丝刀伸进去调整探头内的可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V脉冲经过无感电阻分压采样得到的信号”
想必是两支电阻分压。这里的“支”是电路中的“支”,不是 ...

明白了,这个方案我去试试效果,之前用的无感电阻确实都是偏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