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调试问题

楼主:
不知怎么的,左右半屏的第一列都会出现不完整的一列黑点,有时字符后面也会出现,如下图:
是时序的问题吗,还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谢谢了!屏用的是华远的,HG1286406C,不带字库的

网友:
初始化不对

网友:
猜测是屏本身的问题,而且是屏内存储器问题。
要验证这一点,程序中写个全白、全黑、交替竖线(一列白一列黑)、交替横线(一行白一行黑)……再看看。

网友:
更简单的验证方法,当然是换一块屏,重新写屏再看看是否有此现像。

网友:
买个新的试试,也不贵

网友:
“有时字符后面也会出现”,,,你在程序中是不是在多个线程,或者是主程序和中断里同时有操作屏幕?

网友:
嗯嗯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有OS切换之类的操作,或者也有可能就是屏幕坏了,先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推荐一款,这款带中文字库,而且还带1*8按键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