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勒振荡电路,仿真可以,实际调试无法起振

楼主:
,向高手学习!

网友:
西勒电路,仿真可以,实际焊接后,无法起振,可能原因有哪些呢?

西勒电路,仿真可以,西勒电路实,际焊接后,无法起振,可能原因有哪些呢?

西勒电路实,际焊接后,无法起振,可能原因有哪些呢?

西勒电路实,际焊接后,无法起振,可能原因有哪些呢?

网友:
看不到图。
不过,西勒振荡电路确实是不大容易起振的。这种振荡电路的优点是振荡频率受管子因温度变化等而产生的参数变化的影响比较小。但在石英晶体广泛被采用的今天,已经被晶体振荡电路所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
不过,西勒振荡电路确实是不大容易起振的。这种振荡电路的优点是振荡频率受管子因温度变化等而 ...

您好,图刚刚已经上传了,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勒电路,仿真可以,西勒电路实,际焊接后,无法起振,可能原因有哪些呢?

这次看到图了。
你这些电感电容的数值,能起振才怪。
回去复习复习LC振荡电路,尤其是复习复习电路分析吧。

网友:
书本中:1、一般采用5V以上电压;2、振荡频率一般都在30MHZ以下;3、一般需要Ic静态电流达到3~4mA;4、C2/C3  = 5~8倍;试验过程中,又有说100MHZ的频率,Ic静态要调整到0.3~0.4mA,所以就出现了以上的参数结果。书本反复看了,总不能搞跟书本一样的电路,实际需求也千差万别。麻烦你给指点。。。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图中使用的三极管是2N2222,实际使用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如果是8050这样的管子,振荡到几十MHz是 ...

特意买的MMBT2222A管子,哪个厂家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就在论坛里解决吧. 我的QQ前不久刚清理了800多个ID, 基本上都是21IC网友加过来问问题的, 问过之后 ...

我的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PowerAnts已经讲了不少了。我补充两句。
实际的电感和电容,都不是理想的电感电容,总是有损耗的 ...

嗯嗯,精髓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意买的MMBT2222A管子,哪个厂家就不知道了

既然是买,买2222A就不如买9018了。9018特征频率典型值达1100MHz,价格也不算贵。

网友:
除了设计错误外,仿真能够起振而实际电路不起振,多半是接线的问题。
20楼PowerAnts说的问题,常常可以在学生实验中看到,一根线绕得好长,结果就是不起振。
电感与电容的Q值不高也可能成为不起振的原因,不过根据我的多年观察,由于这个原因不起振的远少于由于乱接线引起的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