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USB Blaster配合DS5调试出现了连接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USB Blaster配合DS5调试出现了连接问题怎么解决?谢谢我是新手刚接触这个板卡,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感谢指导。ds5编译裸机程序能生成axf文件,但是配置调试选项后连接出现问题。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经常遇见,一般情况我都是重启板子后问题解决,我的开发板不稳定,有可能还是这个问题导致的,自己做的产品板还没回来,so不能百分百确认。反正出现这个问题你就重启板子电源,还不行就重启电脑,反正我都会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经常遇见,一般情况我都是重启板子后问题解决,我的开发板不稳定,有可能还是这个问题导致的,自 ...

谢谢。
我再试试。因为从来没成功连接上。感觉很奇怪。
不知道和破解软件是否有关?

网友:
DS5有没有申请到30天试用license,如果没有就先申请一个,否是是不能调试的。如果有了,重启动电脑然后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