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频带超声探头的宽频带是指的什么

楼主:
在查阅文献时看到很多说宽频带探头的意思是指探头有一个很宽的频带范围,带宽宽,余震小。那这个很宽的频带范围是指给探头激励信号的时候能给的频率范围很宽还是指的是接收信号的-6dB带宽很宽?

网友A:
一般是指激励与接收信号都很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指激励与接收信号都很宽吧

那我们在给它不同频率的激励的时候发出的信号频率会变吗?还是发出的超声波会保持在某个频率附近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们在给它不同频率的激励的时候发出的信号频率会变吗?还是发出的超声波会保持在某个频率附近不变

接收到的频率也会跟着激励频率变动

网友C:
通常超声换能器都采用谐振结构,这样灵敏度相对容易做的较高且便宜,但谐振的话,只能工作在特定的频率且频宽非常窄,这样就限制了用途,比如常见的用于倒车雷达的超声换能器工作在40KHz,激励源差1Khz的话,换能效率就下降的一塌糊涂。宽频换能器可以工作在很宽的频段,这样适用的范围较广,但缺点时灵敏度不如定频谐振式的,成本也往往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常超声换能器都采用谐振结构,这样灵敏度相对容易做的较高且便宜,但谐振的话,只能工作在特定的频率且频 ...

也就是说宽频带是指我们采用的激励信号可以在那个频率周围变化一些,换能效率也不会降低很多。而不是指对接收信号进行FFT变换后的-6dB频带宽度很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宽频带是指我们采用的激励信号可以在那个频率周围变化一些,换能效率也不会降低很多。而不是指对 ...

宽频换能器的效率比谐振式窄频的低,但在其频宽范围均满足某一门限指标,与什么接收信号进行FFT之类的无关。务必去看看换能器的手册。

网友:
意思是指探头有一个很宽的频带范围

网友:
指的是接收信号带宽,激励信号不是宽带的,相反都是窄脉冲合成波,超声信号在人体里反射信号是很复杂的,带宽越高,接收到的信息越多。不过这个带宽一方面是接收电路要宽带,更重要的是探头振源本身的频带要宽。目前只是线阵探头带宽比较宽。

网友:
都有不同,优缺点并存,宽带的,灵敏度偏低,带宽宽,余震小,盲区小。窄带的:灵敏度高,带宽窄,余震大,盲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