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选择

楼主:
我是单片机的初学者,但不知道选哪种的入手,求推荐!!!!

网友:
51,STM32都可以

网友A:
什么鬼,到处是这种求选择的。这东西别人能跟你做主?单片机这东西就是通一个,其余的自然就懂得,区别不大的,如果是真需要,看你身边有什么资源,有什么需求来,某个项目要求你用这个,那你就学这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到处是这种求选择的。这东西别人能跟你做主?单片机这东西就是通一个,其余的自然就懂得,区别不大 ...

赞同,一个精通了,其它的也不难了

网友:
选择资料多,容易买的,这方面MCS51比较具有优势,但本站经常有基于MSP430和STM的不少免费资源,包括样片、开发板等,所以也不妨考虑。

网友:
如果经常逛咱们EEword的话 还是MSP430比较好学,资料多。经典的入门选择就是STC89C51单片机了

网友:
传统的过程是,先学51,入门资料,代码,开发板一大推。然后再arm,STM32,MSP430或者其他的。都可以,主要是学习方法。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