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FPGA实现音频发射

楼主:
我手头有一块现成的FPGA板子,里面刚好有个WM8731芯片,想自己再焊个有DA芯片和IQ调制芯片,功放以及天线的扩展板,再用跳线连接起来,用PLL产生载波,能不能实现把音频发射出去,调制到广播频带就行,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做个发射在技术上不是什么难事,找到合适的芯片连起来就行。问题是必须严格控制功率,不然可能有人请你去喝茶

网友:
用FPGA可以实现调制,后面接晶体管PA即可,但这么做实在缺乏性价比,做实验玩玩可以,实用价值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有FPGA,有功放,有音频,就可以了,由音频到FPGA处理,调制再到DA,到功放发射,接个简单天线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