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VDC的控制通断

楼主:
最近玩辉光管,由于辉光管阳极需要180VDC ,使用TLP281动态做阳极的扫描,主控STM32,结果出现鬼影(也就是消隐什么的),应该是光耦TLP281的关闭速度不够什么的;还望大神指点指点,有没有其他方案可以用;也试过用A42+A92还是不行

网友A:
辉光管并不需要像LED段式数码管那样扫描显示。估计你是像LED段式数码管那样扫描显示了。
一个办法:换用较高速度的光耦。第二个办法:在每次扫描时加入“灭”几十微秒。第三个办法:专门用一片单片机静态显示。专门用于显示的单片机与主单片机之间用光耦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辉光管并不需要像LED段式数码管那样扫描显示。估计你是像LED段式数码管那样扫描显示了。
一个办法:换用较 ...

静态没有问题 ,现在需要动态扫描,减少元器件,高速光耦有介绍吗,需要控制180V的通断,最好是DIP4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静态没有问题 ,现在需要动态扫描,减少元器件,高速光耦有介绍吗,需要控制180V的通断,最好是DIP4封装 ...

高速光耦工作电压均较低,难以与180V共用一组电源或由180V串联电阻降压取得电源。这一点需要注意。
高速光耦典型的如6N135、6N136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静态没有问题 ,现在需要动态扫描,减少元器件,高速光耦有介绍吗,需要控制180V的通断,最好是DIP4封装 ...

“最好是DIP4封装的”
DIP4封装的高速光耦,好像不曾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速光耦工作电压均较低,难以与180V共用一组电源或由180V串联电阻降压取得电源。这一点需要注意。
高速 ...

我只是用来做开关使用的,只要能够耐压180VDC以上就好,但是TLP281的速度不够,延时上下降沿2us不行,导致关闭的时候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DIP4封装的”
DIP4封装的高速光耦,好像不曾见过。

ns级的延时就够,其他封装的也可以的,有介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用来做开关使用的,只要能够耐压180VDC以上就好,但是TLP281的速度不够,延时上下降沿2us不行,导 ...

耐压180V的高速光耦,没听说过。
出现“鬼影”不是TLP281上升下降速度不够,是关断时间太长。
程序中送新数据之前关掉所有光耦几十微秒,然后送新数据,就可以使用TLP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