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耳机接车头,7mm大的,哪位哥知道对插件型号

楼主:
1芯积分

网友:
发烧友们知道,有种森海塞尔HD系列6.35MM耳机,好像不是7mm

网友A:
6.35mm直径,实际上是英制,即1/4英寸。这是最老式的插头了,当年贝尔电话公司开始使用人工电话交换机,就是这种直径的插头。

网友:
这样啊,我用卡尺测量的,型号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5mm直径,实际上是英制,即1/4英寸。这是最老式的插头了,当年贝尔电话公司开始使用人工电话交换机,就 ...

我是卡尺测量的,可能卡尺有问题,怎么查也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