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oard Cutout 做板子穿孔问题

楼主:
我用board cutout 做了个PCB 螺丝孔,用keep out 做板子外框,3D视图下查看板子形状个螺丝孔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输出gerber文件的时候,找不到螺丝孔的在哪个层的相关信息呀?如果是这样,我把个gerber文件拿去打烊,螺丝孔还能不做出来?

网友A:
你要弄钻孔文件。钻孔信息在钻孔文件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弄钻孔文件。钻孔信息在钻孔文件上。

PCB 2d界面用board cutout开了螺丝孔,特意加了个PAD方便定位观查cutout在gerber文件中的钻孔层信息
---------------------------------------------------

3D界面螺丝孔开孔成功
-----------------------------------------

gerber文件
------------------------------------------------

钻孔层信息,并没有CUTOUT画的螺丝孔信息,只有个pad信息
--------------------------------------------------------------

---------------------------------------------------------
莫非还需要在cutout 边框画上keep out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 2d界面用board cutout开了螺丝孔,特意加了个PAD方便定位观查cutout在gerber文件中的钻孔层信息
- ...

其实有好几种处理方法:

1、在keepout层,画个螺丝孔,就像你这个楼层最后一张图片一样。可以稍微比螺丝孔大一点点,比如M3的螺丝,你画3.2mm的内孔径就可以了;2、在机械层,画个螺丝孔,处理的方式跟在keepout层,画螺丝孔一样。

3、在螺丝孔的地方,可以重复的添加几个无网络的带通孔的焊盘,这几个焊盘在同一个X坐标。如下图所示:

当然还可以做,如下图所示的螺丝孔了,这个都比较灵活,依照具体使用,和个人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