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出厂程序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
【新提醒】让你的arduino IDE支持STM32L4开发 - 意法半导体AMG SensorTile开发大赛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1105-1-1.html

之前烧了DataLog_USB,但是一直连不上蓝牙,APP无法使用。有网友说敲两下核心板,会将数据保存到SD卡中,前提是核心板接SD模块。
官网的固件中有一个BLE_SampleApp.hex文件,随便烧写进芯片,发现APP搜索设备名和之前不一样,该程序坐标图仅显示温度曲线,没有加速度等选项,也没有固件升级等选项

官方下载程序包,如下是返回出厂程序的设备名

简单的测试下蓝牙通信

看了下音频曲线变化,吹了个口哨,明显带宽增加,类似声音检测设备

然后就是进入License Manager,注册相关算法库后开启算法库,但是报错,然后修改邮箱设置开启IMAP功能,可是提交个人信息后还是没有将扩展功能的验证码发到我的邮箱

出厂程序

网友:
想不通设备名变化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你的BLE_SampleApp.hex是在哪找到的?
看名称像是用来测试蓝牙的
有代码没,看一下?

网友A:
为什么我下载的BLE_SampleApp.hex这个固件后就没有显示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下载的BLE_SampleApp.hex这个固件后就没有显示蓝牙

BLE_SampleApp.hex是在哪找到的?对应的工程是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下载的BLE_SampleApp.hex这个固件后就没有显示蓝牙

找到了

网友:
BLE_SampleApp例程里只实现了温湿度和压力
如果你的板子没有焊在带SD卡座的小板上这个就只能读取温度和压力
使用APP里的算法库可能是因为没有力学传感器,所以无法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LE_SampleApp例程里只实现了温湿度和压力
如果你的板子没有焊在带SD卡座的小板上这个就只能读取温度和压 ...

为什么我编译下载这个工程生成的hex文件板子无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编译下载这个工程生成的hex文件板子无响应

我试了,下载后LED会闪烁,手机可以找到设备STLB100

你用调试模式看一下,是不是程序卡在哪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编译下载这个工程生成的hex文件板子无响应

官网有现成的固件包,不用编译。下载后会有蓝牙,名称STLB100,和之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E_SampleApp.hex是在哪找到的?对应的工程是什么名字?

her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有现成的固件包,不用编译。下载后会有蓝牙,名称STLB100,和之前不一样

问题是我想修改程序,搞不出来

网友:
在STSW-STLKT01

https://my.st.com/content/my_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evaluation-tool-software/stsw-stlkt01.html

最新版的V1.2.0的 release note 文档说明中找到了这个

BLE_SampleApp Application

BLE_SampleApp provides an example of Bluetooth Low Energy configuration that enables SensorTile to stream environmental sensors data; it is compatible with ST BlueMS app available for both Android and iOS.

After reset the firmware performs the following actions:

Configure HAL and clocks
Configure and disable sensors Chip Select pins
Initilize the target platform:
USB peripheral (for debugging)
LED1
Environmental sensors
Initialize Bluetooth Low Energy stack
Initialize Bluetooth Low Energy services
Initialize timers
Main Loop:
Led management
BLE events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sensors data mangement
从这个文档说明中,可以看到这个BLE_SampleApp工程主要是为了快速给开发者展示SensorTile BLE连接的基本功能,这些功能不需要考虑运动传感器的数据传输,而只是LED控制/环境传感器数据,使得数据包结构相对来说简单。

Release_Notes.html

STSW-STLKT01 V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