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稳压管连在一起起啥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双向稳压

网友A:
并联双向稳压和这个效果有啥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联双向稳压和这个效果有啥区别?

没有“并联双向稳压”这个东西。
如果你把两支稳压管反向并联,和两支普通二极管反向并联并无区别,都是正向反向均是二极管正向特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并联双向稳压”这个东西。
如果你把两支稳压管反向并联,和两支普通二极管反向并联并无区别,都是 ...

那双向稳压只有这种方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双向稳压只有这种方式啦?

只有这种方式。
某些产品,其内部是两支稳压管,已经反向串联联接好。
另外有一种产品,两支稳压管串联,中间那点(两支稳压管联接处)也有引出线。

网友:
这种接法类似双向TVS,双向过压保护,一般静电保护,过压保护,也可以钳位电压

网友C:
上面那个稳压二极管应该不起什么作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稳压二极管应该不起什么作用吧!

双向稳压作用,如果没用的话应该就不会放上去了

网友:
这种用法叫“钳位”,用于限制两条线路间的压差不超过稳压管齐纳击穿电压+管压降之和。用单向TVS代替双向TVS做双向压差保护时也这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向稳压作用,如果没用的话应该就不会放上去了

那楼主解释一下,上面那个稳压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楼主解释一下,上面那个稳压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反向稳压啊,当上面的哪个二极管的K端电压高于A端电压,那么此时他就起稳压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向稳压啊,当上面的哪个二极管的K端电压高于A端电压,那么此时他就起稳压作用啊

那楼主说做二极管的压差导通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二极管的压差导通电压要看规格书了,一般是0.7V吧

网友E:
一个是正向钳位,一个是反向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正向钳位,一个是反向钳位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