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e suite+ 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瑞萨cube suite+的时候,左边的porject tree里一直没有code generator ,已经成功安装,而且tool里面已经勾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这个芯片不支持Code generator
去官网下载AP4_for_RL78_EC__V10200试一试

网友:
4楼正解,可能真的不支持,你可以换个RL的就可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