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传感器能识别铝制易拉罐的?

楼主:
毕业设计设计个铝制易拉罐回收装置,想了解一下,怎样的传感器能识别区分铝制易拉罐和马口铁易拉罐?检测到不同材质相应不同的动作,求大神们解答一下,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识别易拉罐说明一下,不是从垃圾堆回收,是把易拉罐单个投入检测口,然后再筛选,
非常感激

网友A:
电磁铁。可以吸动马口铁罐,无法吸动铝罐。直接在投物口下面做一个分叉,电磁铁吸动的往一边,吸不动的另一边。

网友:
也可以使用电涡流

网友B:
马口铁是镀锡薄铁板,根据马口铁具有铁磁性应该可以区分二者。
但这种方法只能在投入检测口的物品必是二者之一时才有效,其它物品也可能投入检测口时无效。

网友B:
易拉罐好像没有马口铁制成的吧?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易拉罐好像没有马口铁制成的吧?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见过。

带拉环的金属饮料罐子,我还专门买过铁制的来取铁皮用。记得是带了磁铁去学校超市里找,发现一种茶饮料的就是铁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拉环的金属饮料罐子,我还专门买过铁制的来取铁皮用。记得是带了磁铁去学校超市里找,发现一种茶饮料的 ...

“记得是带了磁铁去学校超市里找,发现一种茶饮料的就是铁罐。”
原来是我少见多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可以吸动马口铁罐,无法吸动铝罐。直接在投物口下面做一个分叉,电磁铁吸动的往一边,吸不动的另一 ...

其实除了区分开我还要将它们压扁,所以我想通过传感器筛选然后响应下一个动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马口铁是镀锡薄铁板,根据马口铁具有铁磁性应该可以区分二者。
但这种方法只能在投入检测口的物品必是二者 ...

回收装置只要针对易拉罐,我想过通过图像传感器识别,再加个识别材质的传感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收装置只要针对易拉罐,我想过通过图像传感器识别,再加个识别材质的传感器,不知是否可行

“不知是否可行”
既然是毕业设计,这个方案可行还是不可行,导师说了算,别人只能提个建议。

网友E:
如果仅针对易拉罐,被识别物体中不含其它垃圾的话,那就很简单了——用足够磁力的磁铁或电磁铁吸,全部装置用一百年前电气技术即可实现全自动(顺便插个广告,建议初学者都去看看maychang的趣味技术史话系列讲座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221-1.html,开阔一下视野,对解决实际问题大有裨益)。全部装置只用到磁铁(可用电磁铁代替)、电磁铁(做动元件,也可以代替磁铁)、电机、开关等就可以。
用电子技术实现的话,可以利用振荡器频偏检出法。基本结构:传送带、由电磁铁驱动的翻版,翻版下面装一个线圈,然后跟电路构成一个特定频率的振荡器。铁材料经过和铝材料经过时,会对振荡频率产生影响,且影响度不同,本质上是改变线圈的电感量,进而影响振荡频率。其它部分就不多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收装置只要针对易拉罐,我想过通过图像传感器识别,再加个识别材质的传感器,不知是否可行

除非是配合机械手的抓取分拣,否则图像识别在此无用,且算法要求很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易拉罐好像没有马口铁制成的吧?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见过。

有铁制的易拉罐,而且还有塑胶罐体+薄金属(我见过的都是铝的)上盖的易拉罐,用来装易吸潮的固体食物。这种易拉罐的金属盖上面有易拉环,用卷边压接工艺安装在塑胶罐体上,外面还有个盖子用于开启后的短时密封。这种易拉罐食物吃完后,用来装调料很不错。我觉得,解决工艺和结构问题的话,装这类食物的全塑易拉罐应该也可以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铁制的易拉罐,而且还有塑胶罐体+薄金属(我见过的都是铝的)上盖的易拉罐,用来装易吸潮的固体食物。 ...

这些塑料罐体、外面带盖子等等,我统统没有见过,只见过铝制的易拉罐。
看来我还真是少见多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仅针对易拉罐,被识别物体中不含其它垃圾的话,那就很简单了——用足够磁力的磁铁或电磁铁吸,全部装置 ...

用传感器识别只是为了筛选铝制易拉罐,符合的还要执行一道工序将其压扁回收,不符合的回退处理,这样的话用电磁铁能实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除非是配合机械手的抓取分拣,否则图像识别在此无用,且算法要求很高。

我的想法是,检测到是铝制易拉罐就响应电机将其转到特定地方然后执行压扁储存,这样最简单方便的方法是怎样呢?

网友:
ka、ca、na、me、al、zn、fe、sn、pb
应该知道判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传感器识别只是为了筛选铝制易拉罐,符合的还要执行一道工序将其压扁回收,不符合的回退处理,这样的话 ...

都说了,你要的功能,用100年前的技术就可以全自动实现,关键在于开阔思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想法是,检测到是铝制易拉罐就响应电机将其转到特定地方然后执行压扁储存,这样最简单方便的方法是怎 ...

便捷的方法前面已讲,好好思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便捷的方法前面已讲,好好思考吧。

好的,我会好好思考,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仅针对易拉罐,被识别物体中不含其它垃圾的话,那就很简单了——用足够磁力的磁铁或电磁铁吸,全部装置 ...

你好,对于你说的振荡器,能不能给点详细的资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对于你说的振荡器,能不能给点详细的资料我啊?

在网上搜“金属探测器”之类。

网友F:
可以使用磁传感器 ,线性霍尔也可以或者分辨率更高的磁传感器,都可以检测的,铝不带磁或者说对磁场没有干扰,铁是肯定会的。通过这个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磁传感器 ,线性霍尔也可以或者分辨率更高的磁传感器,都可以检测的,铝不带磁或者说对磁场没有干 ...

好的,我哦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仅针对易拉罐,被识别物体中不含其它垃圾的话,那就很简单了——用足够磁力的磁铁或电磁铁吸,全部装置 ...

你好,我想再请教个问题,我不用传送带,易拉罐只在一个比它大一点的套筒里检测,那个线圈安装在套筒表面还是在底部呢,这个检测是不是对频率加以分析从而做出相应选择?这个想通过电机把易拉罐转移到相应的位置

网友G:
弄个振荡线圈, 振荡器损耗增加说明线圈磁场范围内有金属材料, 而频率明显下降说明是马口铁, 频率不变或微增说明是铝(铜也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再请教个问题,我不用传送带,易拉罐只在一个比它大一点的套筒里检测,那个线圈安装在套筒表面 ...

安装在哪儿并没有特殊要求,实际应用中应优先考虑工艺问题。当然距离不宜过远,否则灵敏度会下降过多。
这里的振荡器频率跟电感量相关,而不同金属材料对线圈的电感量影响不同,进而表现在振荡频率的不同。铁磁性物质会导致电感量明显增加,于是振荡频率会变低。非铁磁物质则不会增加电感量,有的则会降低电感量,比如铝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弄个振荡线圈, 振荡器损耗增加说明线圈磁场范围内有金属材料, 而频率明显下降说明是马口铁, 频率不变或微增 ...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装在哪儿并没有特殊要求,实际应用中应优先考虑工艺问题。当然距离不宜过远,否则灵敏度会下降过多。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两级检测可以很容易识别铁铝'。利用光电开关,接近开关,以及霍尔开关,百十块的成本构成电气控制系统,具体联系我微信,专业自动控制,不收钱的。。微号''要五要3069三陆就起,

网友:
博主你好 收到消息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