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和电源模块选型

楼主:
工程上需要用到一个网络变压器和一个电源模块,整板的重量有要求,想找一个体积尽可能小重量尽可能轻的网络变压器和电源模块(5V输入,通过电阻调节输出电压),麻烦各位大神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网络变压器也有分具体应用吧
比如T1/E1隔离变压器,和接口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变压器也有分具体应用吧
比如T1/E1隔离变压器,和接口变压器

phy芯片信号输出之后接的

网友:
phy后面接的话,除非千兆的,要不然百兆十兆的网络变压器都差不多大,很小一颗呀。重量还没细称过

网友:
哦哦,对,对重量差别的话,有两种,一个是有底盖一个是没有底盖的。会有一点差别。
不过如果是工程的话,看使用环境才能推荐用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