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基础知识笔记

楼主:
(1)电压、超低功耗
   MSP430系列单片机,在1.8~3.6V电压、1MHz的时钟条件下运行,耗电电流(在0.1~400uA之间)在不同的工作模式而不同;具有16个中断源,并且可以任意嵌套,使用灵活方便;用中断请求将CPU唤醒只要6us,可编制出高实时性的源代码:可将CPU至于省电模式,以用中断方式唤醒程序。
(2)强大的处理能力
MSP430系列单片机,为16位RISC结构,具有丰富的寻址方式(7种源操作数寻址,4种目的操作数寻址)、简洁的27条内核指令以及大量的模拟指令:大量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以参加多种运算;还有高效的查表处理方法;有较高的处理速度,在8MHz晶体驱动下,指令周期为125ns。
(3)系统工作稳定
上电复位,先由DCO振荡器启动CPU,保证程序从正确的位置开始执行,保证晶体振荡器有足够的时间起振及稳定时间。然后可通过软件来设置系统的时钟频率。如果晶体振荡器在用作CPU时钟时发生故障,DCO会自动启动,保证系统正常运行;如果程序跑飞,可用看门狗将其复位。
(4)丰富的片上外围模块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各成员都集成了较丰富的片内外设,它们分别是以下一些外围模块的不同组合:看门狗(WDT)、定时器A (Timer_A)、定时器B(Timer_B)、比较器、串口0(USARTO)、串口1(USART1)、硬件乘法器、液晶驱动器、10位/12位ADC, 14位ADC,数十个可实现方向设置及中断功能的并行输入输出端口、基本定时器(Basic Timer)。
(5)方便高效的开发环境
MSP430系列单片机均可由MSP_FET430P140 FLASH仿真工具(FET)提供支持。该FET是一种完整的集成开发环境。包括源代码级调试器、仿真器、汇编/链接器、C编译器等。对于FLASH型则有更方便的开发调试环境,因为通过器件片内的JTAG调试接口,还有可电擦写的FLASH,可以采用先下载程序到FLASH内,进行程序调试。开发语言有汇编语言和C语一言。此外,也可以通过JTAG标准接口指令,编制主控端下载程序,实现被测电路的运行控制和状态察看。
(6)适应工业级运行坏境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运行环境温度为-45~+85C,所设计的产品适合运行于工业环境下。
(7)多种时钟模块
MSP430单片机有三种时钟源可以选择提供给ACLK, SMCLK, MCLK。其中LFXT1提供给外围设备32768Hz的时钟,XT2可以提供高达8MHz的时钟供单片机运行使用,DCO为单片机内部提供,并具有锁相环,为系统提供一个内部时钟源,当外部振荡器失效时,系统依靠DCO运行,整个时钟配置可以通过DCOCTL, BCSCTL1, BCSCTL2和SR等控制寄存器中相应的位来选择和控制,以满足用户对系统的要求。
(8)型号种类多
MSP430系列单片机型号种类繁多,可以满足不同系统的需求。

网友:
嗯,说的很有道理,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