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蛇形差分线画法

楼主:
画出类似图1的蛇形差分线
图1

第一步先设置差分对,为了演示效果随意画了原理图。如图2

图2
关于差分对的设置: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2917-1-1.html
单独设置蛇形线走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0865-1-1.html,感谢@okhxyyo 的分享
第二步先用差分对线连上,如图3

图3
第三步找到差分蛇形线,快捷键t+i,如图4

图4
第四步使用 tab键设置  关键参数。如图5(去掉这个勾之后,就不能预先设定好某个长度随意拖动,否则会超出的目标长度。超出长度如图6所示)单独走蛇形线的时候,勾上后随意拖动都不会超出目标长度。
   图5

图6

最终效果如图7

图7

目前发现一个弊端:不一定能够达到所设定目标长度(可能是我参数设置有问题,可能再设置精确一些会达到吧)

网友:
画的很好啊,等距差分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目标长度的问题,你可以多走几个弯,依次增加长度。我记得AD15以上,都可以显示长度了好像

网友A:
谢谢此贴作者。经过试验,发现直接在PCB上定义差分对无法完成蛇形调节。而是从SCH设置好差分对后update到PCB图后才能完成对差分对的蛇形调整。谢谢楼言主。等我有空我再发贴说下我试验出来的通过xsignals功能实验DDRT形网络等长蛇形调节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此贴作者。经过试验,发现直接在PCB上定义差分对无法完成蛇形调节。而是从SCH设置好差分对后update到PC ...

好的。
期待你的帖子,记着@我,@chen468859

网友:
学习了,需要打样批量联系我2875489676

网友B:
学习一下,不过为什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不过为什么看不到图片

那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你网络问题吧?
我能够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