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的文件突然出现几百个间距错误?

楼主:
一个已经打样几次的PCB,一直很正常。现改动了一些走线后,再做间距检查时,突然出现了几百个错误。绝大部分错误无法理解原因。比如一个焊盘内部出现4个错误。麻烦高手帮忙看看是啥问题,谢谢!

网友:
那位兄弟帮帮忙,拜托了!

网友:
出现错误,肯定有信息的。看看提示的是什么。比如走线之间间距。可以把铺铜,和铺铜边框全部删除。看看错误是否减少。

网友:
有些错误,可以忽略掉的;比如电气间距,如果你有粒IC引脚很密,要不就设间距0.00001(没意义了);要不就忽略它;什么丝印和阻焊的间距也是特多;

网友:
以前没有那么严格,尤其是丝印层;现在改了,所以查起来错误就多很多了,如果你有时间,就一个一个看看是什么错误,大多数是可以忽略的;如果你很讨厌这些错误,可以在规则设置里去修改它;或干脆关闭在线检测和错误警告信息;PCB快完工的时候,再仔细过几遍;

网友:
出现这么多错误,出现的错误软件会有提示的,要看软件的报错信息
把软件的告警信息贴出来

网友:
应该是有提示错误的

网友:
只要有违反规则的地方就会有警告;所有的内容;这在PROTEL99中是很少见的。如果你的库元件有些是老版本下弄出来的,没有那么多讲究(其实有可能就违反规则了,尤其是丝印);这一部分你可以选择忽略掉它,或把老的库重新整理一下,把相关的错误之处改一改,尤其是丝印不要覆盖焊盘;另一大错误源泉就是焊盘间距了,如果有间距是0.05mm的器件,这样的错误信息就是一大堆——这个可以在规则设置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