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到底怎么样???

楼主:
         以下只是我个人观点,欢迎带砖头讨论。
         我个人的观点是:STC  单片机使用内部RC的时候很容易就不起振,导致烧录不成功,很是让人头痛,一会可以烧录一会又不行,让人感觉就是稳定性不好。
        目前还在使用STC的单片机的开发人员,有以下原因:
        1、STC在学校学习过,出来后上手快;
        2、老板指定用的MCU(单指8位单片机);
        3、么有体验过其他MCU的优势;
看大家推荐几款容易上手且性价比高的8位MCU,欢迎拍砖!!!!

网友A:
导致烧录不成功的不是因为RC振荡器不起振,而是波特率精度问题。用原厂烧录程序时,注意控制最高频率不要超过57600,而最低频率宜选择9600。STC的ISP固件会先以最低波特率握手,如果选的太高,波特率误差太大就容易烧录失败。

网友B:
其实,对于STC的单片机,我们只用个8pin的stc的单片机拿它来控制开机的电源,其余没有用到。但是isp的烧录方式有点蛋疼,略有不稳定的因素在。(而且还要冷启动程序才执行),后面看有量产了,就买烧录底座了,这样会相对容易一些。
如果要我推荐8位的单片机,我想stm8,PIC的8位的单片机。至于稳定性,我之前有碰到过铁道电子,他们用的就是pic的。

网友:
STM8,最便宜的还不到1块钱

网友:
stc的抗干扰能力很强。前几年用过没有碰到烧写失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致烧录不成功的不是因为RC振荡器不起振,而是波特率精度问题。用原厂烧录程序时,注意控制最高频率不要超 ...

有几片就是,还是改用STM8 来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对于STC的单片机,我们只用个8pin的stc的单片机拿它来控制开机的电源,其余没有用到。但是isp的烧录 ...

STM8,ok

网友:
让卖家送你一个烧录器吧,我一直用stc,顺手,挺好的。

网友:
之前也遇过,换用ATMEL同系列8位

网友:
烧录不成功会有一些外部因素,比如usb转串芯片,早期那种假的pl2303就很容易下载不成功。也遇到过电源自锁开关不好的,要特定按压动作才能下载。还有烧录软件提示买到假片子。大部分正常情形下烧录还是工作正常的。

网友:
感觉还好吧

网友:
感觉还可以吧,没有传说的那么差劲,做过一个车载的控制器,就是用的STC,一直工作正常

网友:
之前做工业品用PIC、ST等大厂的MCU,现在用国产MCU比较多,比如昂宝、磐芯、芯海等都有接触,在8位机中各有千秋吧。
8位机我更喜欢RSIC架构的,指令少,单条指令可以是14-16位不等,在汇编程序中便于发挥。
楼主可以自己多了解多比较,国产的MCU还有海尔、合泰、应广等,都可以看看

网友:
再说一件题外的事情
关于这家公司的供货能力和口碑
就上面一个兄弟提到的 stc 8脚,不知道现在有没出新的系列,如果没有,那指的应该是当年的 stc15系列
2010年时,我对这个系列是很感兴趣的,当时一直等着它推出,我玩玩。STC官网说,11年推出,然而,我一直等到12年我都快忘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才出了。

还是STC15的事情,当年最早就出现过 A批次 B批次,A批次出现的问题你想都觉得离谱:
其中最离谱的一个就是 时钟分频比居然是错的,就是说你 写的明明是 4分频,它很可能实际生效的是 16分频。

其实我接触过这种 未量产产品,就是作为 试产客户,具体厂家就不说了,它们的问题大多出在提供的软件库的支持上需要不断演进,跟进我们的需要。
以及什么时候能出多少样片,满足我们的样品制作需求,这类问题。

却绝对没有出过以上这种低级错误。

绝对没有,至少我经历过一款sensor,两款MCU,都没有这种事情。
当然这是现在的经历,但即使在当时,STC15也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让我彻底放弃了 这款喜欢吹牛皮的国产芯片。

性能如何是一回事,态度是另一回事。
无下限吹牛皮是人品有问题,人品有问题的商人谁敢和他做生意?
至于态度,你只要看看英文的STC官网和中文的STC官网,然后看看他打的民族情感牌,我相信你会恶心到几天吃不下饭。

诶~~当年我就发誓不再提及STC这个牌子的事情,也不做任何评论,今天算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了。

对了,最后想说的是,stm32f030才多少钱,官方报价1K的量,也就60多美分,折合2块多人民币,你们做一个东西真的连MCU的成本也要压这几毛一块钱么?

不是说STM8不好,但是你们就从来没想过要使用一个平台的单片机,方便你们的软件和其他后续开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说一件题外的事情
关于这家公司的供货能力和口碑
就上面一个兄弟提到的 stc 8脚,不知道现在有没出新的 ...

那就改用STM8来做吧

网友D:
STC我用着挺好,并且已经量产,楼主用内部的RC,这个我说过多次了,形成产品最好用外部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C我用着挺好,并且已经量产,楼主用内部的RC,这个我说过多次了,形成产品最好用外部晶振。

,受教

网友:
我感觉还是STM8好用。STC仿真是个头大的问题。

网友:
看来有不少人都推荐STM8,我也觉得STM8很好,管脚操作灵活,自带资源丰富,性价比还高

网友:
stc的官网的确很恶心,个人觉得芯片也没那么烂,恶心的官网上也能找到很齐全实例代码。
在下使用stc15w系列三年多,全部算起来,也买了五六百片了吧,下载器是经销商送的,全部使用内部rc振荡器,目前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只是有一点,在强干扰的场合,尽量降低频率,你会发现很稳定。如果环境不是很恶劣,也可以使用最高频30M。